求助,遥控器与接收板远距离测试方法?

楼主(2011-12-09):
公司使用的2262/2272 315M频率的遥控器,远距离测试都是抽查,有没有办法让做到全部测试到远距离的性能,又不影响测试效率的办法,现在,远距离测试都要跑的很远的地方测试(遥控器的最远接受地方30M左右),现在我有点思路就是用现有的遥控器控制其它遥控器,具体如下:
方法采用一套接收板与遥控器放置比较远的地方(例如:现有遥控器的最远距离30M附近)A(遥控)与A(接收板);用待测试的遥控器,B(遥控)和B(接收板),按下A(遥控)B(接收板)收到并驱动B(遥控器)A(接收板)接收并驱动相关电路,现在使用同频率的315M遥控相互干扰,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
请教遥控器互相干扰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把发射机闷在铝饭盒里,1m=10m

楼主:
有过类似的想法,不过当时是想更改遥控器的电路,让发射功率减小到一定程度,但是有一种产品遥控器与接收板是配对的,如果每个遥控器都放置在盒子里面测试是否会影响效率。不过谢谢T叔第一时间的解决方案!

网友B:
做1个通用机,专门搞来测试用。例如你们的有机身码问题,就把软件加改点内容,来适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