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2个1p的电容串联起来形成0.5p电容吗

楼主(2011-12-09):
用在对电荷积分电路里,不要求这个0.5p值准确,只要值稳定就行
或者再小一点的电容。

因为电荷量很小,电容值太大的,得不到很大的电压,从而很难后续处理

网友A:
估计不行,因为你没考虑分布电容,估计两个串联得到一个2pf的。

楼主:
越串越大了?

分布电容可以尽量避免不啊

网友B:
要想精度到达,难度很大啊!

网友C:
用MOS的栅极电容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如何用? gs间还有电阻呢。

我说的串联不行吗

网友D:
既然不要求精确,为啥不直接用1pF的?注意这种应用要求电容温飘很小哟,可能要COG的,还有其他的漂移因数也要考虑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1p恐怕不行啊,Q=C*U 我电荷电量已经很小了,现在想选电容小一些的,这样可以让我得到的电压大一些。
就是个电荷转电压的电路。1p的电容 ,会导致我的输出电压不够大。

(还有就是 一般运放典型电路 输出的噪声有多大啊,我在另一个帖子问了。

我输出电压不够大,就被淹没在噪声中了。)

网友D:
太阳诱电有0.几pF的COG电容,但是楼主对噪声的要求得考虑下,地线和电源噪声远大于运放输出噪声,至于运放输出噪声,还真没研究好深,因为一般只在RF上才注重LNA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射频才考虑用低噪声运放?

我这是微弱信号,频率到不是非常高,也正准备用低噪运放呢。

版主再顺便问一个问题吧,一般信号比噪声大几倍的时候,后面电路可以把信号放大提取出来?

比如噪声10mv ,信号得多大 才行? 一般。

网友E:
这取决于你要求的输出信噪比...
对于一个实际放大器来说,输出信噪比一定是低于输入信噪比的(只讨论输入输出带宽相同的情况,不同没有比较的必要),你只需要保持放大器引入的噪声使信噪不恶化到超过限度
对于运放,描述这个的指标是输入噪声电流/电压密度,跟输入源的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的关键是: 我不知道 信噪比至少为多少的时候,可以使后面电路准确的得到信号幅度值?
我这个电路输出 要送到后面进一步放大,然后AD的
假设我的电路输出噪声峰峰值2mv,真实信号幅度3mv,信噪比才1.5,这行吗?

还有,后面你说的 信号源与运放噪声指标比较,那信号源的噪声指标一般如何得到或计算?

网友F:
怎么可能?小于几pf的电容基本上很难,分布电容很大了,怎么布置器件都可能改变这么大的容量!是不是方案不对?

网友G:
楼主会得到一个大量电感、电容组成的二端网络,呵呵

网友H:
取决于你要求的输出信噪比...
对于一个实际放大器来说,输出信噪比一定是低于输入信噪比的(只讨论输入输出带宽相同的情况,不同没有比较的必要),你只需要保持放大器引入的噪声使信噪不恶化到超过限度
对于运放,描述这个的指标是输入噪声电流/电压密度,跟输入源的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长沙逆变器

网友E:
LS的广告有没有人管一下?回复的内容照抄我的

首先3mV在现代电子技术里不是一个小信号了,楼主没有得到合理的信噪比原因是示波器测量的是宽带噪声,而信号是否宽带现在不知道
如果知道信号带宽范围的话,把放大器的带宽做成那样,改耦合或者滤波
所以没事不要乱用宽带放大器,对一个特点的设计是有最佳平衡点的,如果没有的话一般就是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考虑进来或者不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用宽带放大器不行啊,因为要压摆率得大,只有宽带放大器压摆率才大吧

信号重复频率到不高,100k,但要求低通滤波 运放电路输出1us得上到13v

准备用THS4031 这个运放在增益-1或者2的时候带宽100M ,压摆率100v/us,
它的全功率带宽 才1.6M

这个指标够吗,滤波器还有一定放大倍数,增益带宽得流出余量。

我看别人设计的低通滤波,100k截止频率,Q值0.7的,还说要求运放增益带宽7M呢

楼主:
17楼这个问题 我也还没搞明白。。。

网友E:
你到底是要压摆率大还是什么?窄带,低带宽未必就是压摆率低,这个要看放大器内部的设计,你只要求了100V/us而已
全功率带宽是处于最大摆幅下的状态
滤波器对放大器要求的GBW前段时间有帖子讨论过,这个和滤波器本身的特性以及需要的增益有关系,另外别忘了GBW和BW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