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过孔问题

楼主(2011-12-09):
(无正文)

网友A:
理清关系:VIA的网络属性是与trace and shape有关的。

1:拉一个想到网络的trace,打孔
2:与shape相关联:A:只打开一层layer上的shape,直接在shape上打孔。
                              B:打开几层layer,要确保VIA与shape相同网络。这个shape要在layers的最上层。

注意VIA与负片中的铜皮的连接。它们两之间没有第三者(trace or shape)参与,连接是不牢靠的。

网友B(2015-12-25):
过孔如何放置?---->连线状态下,双击需要放置过孔的位置,即可出现过孔。过孔类型可以在option中设置。还有是板边过孔,place--via array --boudry。option中进行相关设置
            ---Allegro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