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电路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比如: 我选用了一个低噪声的运放,外接了电阻电容之类的构成 典型的放大器(同相或反相),然后我用示波器交流档观察 电路输出,会看到噪声。

这个示波器观察到的噪声 峰峰值 一般可以做到多小 ?

我没什么经验,不太了解一般情况可以做到多小, 咱不讨论做得极端好的情况。

可以做到1mv以下吗?或者做到uv级?

(比如 我电路中电阻用的都不大 。运放手册输入噪声指标7nv
   电路输入阻抗比较大,这也是一个影响噪声的来源。供电电源纹波也小)

网友A:
我觉得用示波器看,是不准的,应该接电路测其本地噪声

用ad采数据,然后分析

网友B:
按照以前的做法,放大器放大倍数1000。如果有高灵敏的示波器,可以只放大100倍。
噪音本身就是无规则的东西,测噪音因此无需很精确,示波器也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若想测我现在的电路噪声,我在电路后面再接个放大器,然后送给示波器?

那我外接的放大器自身的噪声怎么办?

一般噪声是什么量级的? 我今天示波器看下了(电路直接接给示波器,电路加屏蔽盒了),噪声大约2mv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样放大,是会将运放噪声引入的,如果想测一个运放的噪声,却将后级放大器的噪声引入了。

如果用24位AD,5V AD电源,可以分辨出5/(2^22)V,假设数值可以稳定在22位数值。

楼主:
谁能告诉我,我说的这种电路 噪声大约是在什么量级的啊?

网友B:
运放噪声都是(折算成)输入的,是说把被测运放自己接成1000倍或100倍的放大器。

网友C:
低噪声运放中给出的噪声参数,也是通过搭建放大电路折算出来,所以如果楼主搭的电路能很好处理好电源噪声,那么基本就可以测到与手册中噪声参数同一量级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