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有过孔

楼主(2011-12-09):
过孔会产生分布电容,这个过孔是串在信号线上的? 还是并在信号线上的?

若是串的,不太可能啊,因为低频时候,信号直接在线上走,有此电容,那就断路了;

若是并的,也不太可能啊,低频或高频似乎都不受此电容影响啊。

奇怪,与结论(高频比较在意过孔的位置)矛盾。

网友A:
建议买两本书看看,这个一般人说不清,推公式就把人推傻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容是隔直通交的,高频时,过孔产生的分布电容需要考虑,

低频不需要考虑,既没有分布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低频不用考虑,高频用考虑。
分布电容是客观存在的,但以哪种形式接入电路中呢,

比如一条导线从底层 经过 过孔  到达顶层,这条导线在顶层继续。。。。

那过孔处的分布电容 是与这导线什么关系呢,如何连接的

网友B:
串入,但可以流过高频小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这个电容是串在导线中,而且这个电容是客观存在的吧?
  1、低频信号通不过,那岂不是这个导线断了?
  2、对于高频信号来说,这个小电容起到一定阻抗作用,稍微阻碍高频通过,是吗

网友B:
低频不考虑分布电容,怎么能断导线呢?

会对高频信号产生影响,比如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 分布电容 不是客观存在那里的吗 ?

难道是低频的时候 这个分布电容消失了??

网友C:
to LZ:

高频电路(通常指射频以上)中的走线必须按传输线处理,PCB上的传输线有微带线和带状线两种。无论是哪种,都要求具有单一连续的特征阻抗。如此,信号才会在传输线内走得舒畅。所以,在高频电路板的设计中,高频信号的走线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过孔之类的东西。

网友B:
8# hanzhenwei 分布电容再 客观存在,过孔他也是导通的,

不要死转牛角尖嘛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分布电容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它起作用也只有在满足条件下才会有分布影响。什么条件:高频,速率高。
在其它时候,它的作用不明显,基本可以忽略。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保护电路

还有高频在意VIA,是VIA的引起通道阻抗不连续性和信号的上下延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知道可以忽略,但是我不明白: 这个分布电容肯定是存在的,对吧,
以什么形式存在? 就像我1楼所说, 这个电容是串联在我的导线,还是并联在我的导线?
5楼一位 回答说串在导线中,我觉得不太对,因为低频可以流过,说明不是串在导线中。

到底此电容什么形式存在着,我仍然不知道。。。。。
也就是说,它与一个理想导线 到底是什么结构 存在着, 等效电路如何?

即: 一个导线中间有过孔,这样的导线等效成什么样的电路形式??

网友D:
回复 楼主:
并联方式

从VIA结构与电容结构上理解。

再发人文档给你看下,应该更好理解了。

网友D:
接上
错误校正:人-->个

网友E:
传输线上的寄生RLC不是简单的非串既并

网友F:
条件:高频,速率高。
在其它时候,它的作用不明显,基本可以忽略。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G:
可以简单的看成  过孔是 一个电阻 一个电容并联   然后串联在信号线上的,就形成电阻支路和电容支路,2者之间是并联。
该电容支路可以简单看成一个高通支路。由于该分布电容值很小,那么该高通带宽频带应该大于100M以上(当然跟信号线输入电阻也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高频时需要注意少放过孔。
1、低频时  该电容支路对信号隔离,电阻支路信号通过,所以对低频信号,过孔对信号没什么干扰。
2、高频时  该电容支路对高频信号通过(根据不同的频率,通过的衰减DB不一样,频率够高的话衰减0DB、信号完全通过、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和电阻支路并联后就会干扰)、产生相位差,电阻支路信号通过,电阻支路和电容之路信号在交叉点(过孔另外一端)可能产生不同相位的并联,信号明显出现噪声(包括幅值和相位)
总结:高频中过孔的出现会出现干扰,低频不会,和理论符合。

网友H:
看不懂,但是觉得楼上都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I:
我也看不懂高手们说的

网友I:
看不懂上面高手们说的

网友J:
给lz看个图,大体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