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STM32这么便宜?

楼主(2011-12-09):
最近在为新的项目找处理器,因为需要 12BIT 的AD,找来找去,发现 就 STM32 的便宜,乖乖,还不是一般的便宜!算上它的速度、资源,比 PIC18F 系列里 带12BIT 的便宜多了,当然 NXP 的 ARM 就更不能比了!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ST 就能做的那么便宜?NXP 的为神马那么贵(一个破 LPC2292 要好几大十,靠!),为神马 PIC 的也那么贵?

这到底是为神马??????

网友A:
C8051F530/520,去找找,有惊喜.

楼主:
C8051 不敢用 ........

ST 的CPU 虽然没用过,但芯片用了很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厂家,在我看来,跟 TI、MICROCHIP、ADI、MAXIM 等厂家的芯片品质一样!所以才奇怪!

网友B:
我也有点困惑。在 mouser 上查 STM32F103C8T6 的一千个单价是 $4.32,LPC1114FBD48/301 的一千个单价是 $1.64。而在淘宝上这两个 IC 的价格都是 10 RMB 左右,价格都没区别了,感觉很不正常。

网友C:
PIC 18 带CAN 64脚的芯片要25-30块
  STM8 只要10块,
    STM32 只要15-20块
PIC确实太贵了,可领导就说用PIC

网友D:
这类高性能的处理器目前国内还没有本土厂商能做,否则价格就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了解下模拟器件领域,估计楼主就更百思不得其解啦。当初高性能器件只有欧美公司有,价格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觉得200%甚至300%以上的利润才对得起自己的投入和员工福利,所以就贵!客户没得选择呀,当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有能力做这一块的产品了,性能也逐渐能与之媲美了,好了,在玩高利润恐怕就没有人愿意当冤大头了,于是乎价格就不在是问题了,顺便也能打压下后来的竞争者!

网友E:
ST32的 12Bit AD只能在外部基准源时才达到12Bit。另外,只有100PIN的才有外基准接入口,我说的不对请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E:

100脚的一样便宜的离谱,尤其和 NXP 的 100脚 相比 ......

网友F:
什么东西都一样,用的人多了,批量大了就便宜了,就像彩色液晶比黑白的便宜许多一样。

网友G:
便宜好啊。

网友H:
电力监控,工业控制还是PIC稳定可靠,消费类产品用STM有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