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我自己感觉比较难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发送数据4000多个

INT16U    num= 0;//数据个数

for (num = 0; num < 4095; num++) {
          send_data(i);
}

void send_data(i)
{
            //初始化
            while(!ready)//等待直到准备好
            //发送数据
}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for循环运行时间太长了,请教如何让运行时间变短??
已知情况是
(1)这个不能设置成为中断发送
(2)运行一次send_data(i);耗时大概1ms。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了“等待”上

楼主:
是个51单片机 是不是递归能解决 还是只有多进程能搞定?

网友A:
是不是往液晶模块写数据?

网友B:
先分清楚主要矛盾,是程序执行时间长,还是波特率低造成的发送时间长,程序的,优化语句,不行上汇编;波特率的,提高波特率。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断来写,这条路又被楼主给堵死了。

网友C:
这种慢速的任务最好用中断驱动,或将其它任务用中断驱动
或用RTOS,或用状态机,总之原理是类似的,必须想办法利用这等待的时间,否则严重影响整个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D:
先分清楚主要矛盾,是程序执行时间长,还是波特率低造成的发送时间长,程序的,优化语句,不行上汇编;波特率的,提高波特率。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断来写,这条路又被楼主给堵死了。 ...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这么慢了

网友E:
状态:每一MS查询执行一次最好

网友F:
建议在等的过程中,做其它事情:
num=0;
while(1)
{
          //发送数据
      num++;
         if (num==4095) num=0;
         //所有其它事情;
         while(!ready)//等待直到准备好
}

网友G:
好奇中  为啥不让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