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批】 改造一下板子

楼主(2011-12-09):
焊了4个双排针,如下图:

另外,板子的 USB LDO 电路如下:

我觉得需要改动一下,于是用美工刀刻断了芯片第 18 pin [VDD33] 与 3.3V 之间的连线。再加了个电容(手册上推荐使用 1uF 的容值,我手头只有 10uF 的,焊上去后,没有影响使用。本来还想着测试一下该 LDO 的负载能力,嫌麻烦,作罢。况且,该 LDO 在手册上并没有具体的描述,单单测试负载能力,也只能用在一些很偶然的场合。另外,该 LDO 并不会直接启动,芯片内部有其使能端,想省个外部的 3.3V 转换器,很难。如果系统是 5V 的,需要个小电流的 3.3V 电源,倒是能够利用上这个 LDO。那个 2.5V 的 LDO 也类似这样)。改造后如下图:

楼主:
先坐一下沙发。

我使用的是 DC5V 适配器供电。上电前先断开了 J1。
断开 USB LDO 输出 与板子上 3.3V 供电的原因: 两者都是输出,会有压差。

楼主:
再坐一下板凳。

楼主:
连地板也坐了。

网友A:
楼主有这个勇气,敢下手,我改造了下led结果报废了…

网友B:
好建议,记下了

楼主:
有那么惊险的LED吗?我找找去。

网友C:
楼主有这个勇气,赞一个~~~

楼主:
这真不算勇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