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液晶如何接入PSOC3 firs Touch开发板

楼主(2011-12-09):
1602 液晶16PIN如何接入PSOC3 firs Touch开发板
我Pin脚接法如下
1 GND- 电源GND
2 VCC/—— 电源Vcc
3 Vo——可变电阻
这电源部分完全正确。
问题是
4Rs--PO6
5RW__PO5
6E_PO4
7脚D0到10脚D3空接
11脚DB4--PO0
12  DB5--PO1
13  DB6--PO2
14 DB 7--PO3

为何LCD不显现字符 请大侠指点

楼主: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 Place your initialization/startup code here (e.g. MyInst_Start()) */
LCD_1602_Start();
LCD_1602_Position(0,0);
LCD_1602_PrintString("PSOC and LCD1602");
LCD_1602_Position(1,0);
LCD_1602_PrintString("psoc.**.com");
/* CYGlobalIntEnable;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for(;;)
{
/* Place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1. PSoC Creator 的 LCD 模块只适用于使用/兼容日立HD44780控制器的LCD.
2. 连接方式为:
    LCDPort_0 ---- DB4
      LCDPort_1 ---- DB5
      LCDPort_2 ---- DB6
      LCDPort_3 ---- DB7

      LCDPort_4 ---- E
      LCDPort_5 ---- RS
      LCDPort_6 ---- R/!W

      楼主把R/W和RS连颠倒了,应该错误就在这里。

楼主:
按4楼改过 还是不行呀 急 我用YJD1602A/1
给AVR板可以用 PSOC3就不行? 都试好几次 ,谁能给个图

网友B:
YJD1602A/1 使用的是三星的S6A0065/69 控制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部分人说和HD44780是兼容的,也有人说“It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init procedure from the standard HD44780 clone (摘自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 ... ewtopic&t=39322)”,所以我现在不确定两者到底是否完全兼容。不过我们先忽略这个问题,看看会不会是以下原因:
1. 在Creator里面,LCD Pin脚的分配是否正确。
2. 你的PSoC的工作电压是怎么设的,5V还是3.3V? LCD 是5V供电还是3.3V?
如果是LCD是5V供电,板子上的跳线应该这样连接-->“ J1-1 to J1-2, J4-1 to J4-2”;如果是3.3V供电,板子上的跳线应该这样连接-->“ 3.3v: J1-2 to J1-3, J4-2 to J4-3”。

先尝试一下后面这两种方法吧。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可能是YJD1602 不能用在 PSOC 上。谢 PSOC小子

网友B:
有可能。因为搜索这两个控制器型号弹出来做多的资料就是在HD44780可以显示的程序在S6A0065/69 上不好用。
First Touch这个小板子还是挺好玩的,除了引出脚少点。

楼主:
在没希望时,还是再试验一次 终于可以了 YJD1602 可用在First Touch上
YJD1602 需要5V供电J1 由 接连 1/2脚 这时 是由USB供电给YJD1602,可将VCC接VDDIO得到5V
可省去外接电源给YJD1602供电,这样接法简洁

网友B:
不错,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