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推挽放大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

楼主(2011-12-09):
各位大侠好。最近在看推挽输出的电路,可是这个电路三极管怎么轮流导通一直弄不懂。不加交流电时,A点电位为7.5V,B,C电位分别为8.1V,6.9V,两个管子都导通。加交流电时,A 点电压有变化,B,C的电压也是跟着变化啊,压差为0.7V,这样,三极管不就一直可以导通吗?怎么会出现轮流导通的情况呢?希望各位大侠解释一下,小弟是菜鸟。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不是要双电源供电吧,当输入是负值的时候我觉得上面的三极管不会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一个静态工作点吗?负值也可以导通吧?

网友B:
正信号上面通,负信号下面通

网友C:
正信号上面通,负信号下面通?
啥意思?

网友D:
不太懂,跟着各位大侠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E:
静态工作时候C2左侧电压和A点电压相等为7.5v,当负半周时候Q1导通,当正半周时候Q2导通,那么电容器C2左侧电压为7.5加减信号,这样子通过隔直电容就能取出放大的信号,并且滤除7.5v直流。

网友E:
一般采用双电源,那样子静态时候C2左侧电压为0

网友F(2012-03-07):
正在学习推拉

网友G:
是不是要正负电源供电啊。不然你的负压输入哪里体现啊

网友(2014-05-05):
当正半周Q1导通电源通过Q1 C2 负载到地对C2充电,当负半周Q2导通C2通过Q2对负载到地放电

网友H:
是轮流导通 你这加了二极管做偏置电路 你看下三极管的对管输出就明白了

网友I:
这是个早期的功放常采用的电路,称之为 OTL 电路,单电源工作的。
还有一个姊妹电路 OCL 电路类似, 那是双电源工作,主要区别是没有输出电容 C2,可以得到更低的工作频率.
楼上各位的分析都很精练。大体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静态下两功率管弱导通。
当输入信号向负方向变化的时候,Q1 BE 获得更大的电压进而入深电流放大状态,而 Q2 则随之得到小于导通状态的电压而截至;
当输入信号向正方向变化的时候,Q2 BE 获得更大的电压进而入深电流放大状态,而 Q1 则随之得到小于导通状态的电压而截至。

有的电路设计上为了更小的静态功耗,中间只使用一个二极管,或者用电阻来调整中间的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静态工作时候C2左侧电压和A点电压相等为7.5v,当负半周时候Q1导通,当正半周时候Q2导通,那么电容器C2左侧 ...

分析的很不错的,也参考了

网友K(2015-03-19):
airwill 的分析是很对的,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用LTSpice仿真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交越失真, 空了焊接个实物来测试下。

网友L:
这个跟大家一块的学习的啦

网友M(2016-06-11):
都没答道楼主的疑问点

“交流电时,A 点电压有变化,B,C的电压也是跟着变化啊,压差为0.7V,这样,三极管不就一直可以导通”

这样是怎么产生交替导通的呢?!!

网友N:
推完放大电路的设计还是蛮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