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工程的器件配置。

楼主(2011-12-09):
murex<murex@126.com> 20:32:47
我把G++,和Look安装在C盘后就可以编译成功了的
聆听者(578645627) 20:32:48
按照上面一步一步来就没问题
John Lee<j.y.lee@yeah.net> 20:33:00
先解决运行问题,否则听不下去。
murex<murex@126.com> 20:32:57
如果look在D盘就有问题
聆听者(578645627) 20:33:08
这个没试过
聆听者(578645627) 20:33:14
经验
murex<murex@126.com> 20:33:16
是的,这是基础的基础
聆听者(578645627) 20:33:23

murex<murex@126.com> 20:33:46
如果G++安装在D盘问题就更加多
辰旭(361017973) 20:33:54
我用老师的向导,老是提示内存提取错误
murex<murex@126.com> 20:34:12
不知道原因如何?该怎么设置就不会有问题
辰旭(361017973) 20:34:25
我在f盘运行的
云淡风轻(948124155) 20:34:26
新人来了 大家多多关照啊

John Lee<j.y.lee@yeah.net> 20:35:40
look的工程路径设置在这个位置。

安装在D盘时每次都是这么显示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0:36:16
哦,gnu toolchain的路径不对。
辰旭(361017973) 20:36:29
360杀毒好像有影响
John Lee<j.y.lee@yeah.net> 20:37:14
把gnu toolchain的路径改一下,看行不行?
辰旭(361017973) 20:37:22

murex<murex@126.com> 20:37:50
如何修改GNU toolchain的路径的
murex<murex@126.com> 20:38:14
我是把winzard.exe复制到别的位置就是不行
murex<murex@126.com> 20:38:17
打不开

John Lee<j.y.lee@yeah.net> 20:39:15
不光是wizard.exe一个,还有压缩包里的所有文件。
murex<murex@126.com> 20:39:18
点这个修改了后会自动改为的
murex<murex@126.com> 20:39:30
是全部拷贝了也不行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0:39:55
wizard.exe 显示什么?
murex<murex@126.com> 20:40:04
把压缩包里解压出来,复制到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不行
murex<murex@126.com> 20:40:12
等下
murex<murex@126.com> 20:41:20
现在好像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0:41:38

楼主:
除了“辰旭(361017973)”外,还有人有这个问题吗?
murex<murex@126.com> 20:41:46
之前出现这个问题时,我是把LOOK的安装目录在D盘
murex<murex@126.com> 20:41:58
好像类似这个提示

murex<murex@126.com> 20:48:19
迟点再测试下,看是否会改过来
John Lee<j.y.lee@yeah.net> 20:49:03
如果不行,那可能是keil有bug,只有把sourcery g++安装到C盘了。
murex<murex@126.com> 20:50:16
嗯,可能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0:44
keil的bug不少的。
murex<murex@126.com> 20:50:50
修改无效的

murex<murex@126.com> 20:51:04
看来只能安装在C盘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1:19
D盘无效?
murex<murex@126.com> 20:51:28
是的,不但D盘无效
缥缈九哥(14131338) 20:51:45
不要乱装其它盘。默认是最好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2:05

是PATH1。
murex<murex@126.com> 20:52:49
我改了后重新打开keil还是被还原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3:08
缥缈九哥(14131338)  20:51:45
不要乱装其它盘。默认是最好的。
-------------
是的,一般只要按默认安装路径,都会正确的。
murex<murex@126.com> 20:53:24
C盘有点小了,就换了下环境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3:27
murex<murex@126.com>  20:52:49
我改了后重新打开keil还是被还原了
--------
如果不行,那可能是keil有bug,只有把sourcery g++安装到C盘了。

murex<murex@126.com> 20:53:28
位置
murex<murex@126.com> 20:53:37
估计是keil的bug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4:04
sourcery g++ lite也不大,不会占多少空间的。
聆听者(578645627) 20:54:33

murex<murex@126.com> 20:54:35
不小吧
聆听者(578645627) 20:54:56
C盘剩下不多也没事的
聆听者(578645627) 20:55:10
电脑跑起来了都是耗内存的
聆听者(578645627) 20:55:19
尽管装吧
聆听者(578645627) 20:55:23
C盘
缥缈九哥(14131338) 20:55:19
C盘?把虚拟 内在搬到D盘呀。
缥缈九哥(14131338) 20:55:33
虚拟内存搬走。
缥缈九哥(14131338) 20:55:38
好几百M呢。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5:54
143M,压缩一下114M
murex<murex@126.com> 20:55:56
知道是这个原因就行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5:35

楼主: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6:23
算小的了,比iar,那只是一个零头。
murex<murex@126.com> 20:56:29
那接着讲look的安装位置问题吧
聆听者(578645627) 20:56:31
呵呵
murex<murex@126.com> 20:56:38
IAR是大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20:56:46
CountryMan(176419557) 20:56:51
look-ctp哪个版本的
辰旭(361017973) 20:57:02
但是我的那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呢,我现在把look和g++都装到progrom files 里了,但是keil装到了d 盘。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7:09
look安装到哪里就随便了。

楼主:
缥缈九哥(14131338) 20:57:22
像我,把虚拟 内存设置到D盘。C就剩余更多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7:37
对,9g的办法好
murex<murex@126.com> 20:57:45
好像也还有点不一样的,看来我得把这些有问题的都记录起来才行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8:13
辰旭(361017973)  20:57:02
但是我的那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呢,我现在把look和g++都装到progrom files 里了,但是keil装到了d 盘。
----------
wizard?还是crash?
murex<murex@126.com> 20:58:27
我刚开始Look安装在D盘,然后编译大叔的例子就没有通过
murex<murex@126.com> 20:58:50
试了下把它安装在C盘后,直接编译就通过了,没有任何设置修改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0:58:53
murex<murex@126.com>  20:58:27
我刚开始Look安装在D盘,然后编译大叔的例子就没有通过
-------------
是的,这是有原因的。
murex<murex@126.com> 20:59:08
就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辰旭(361017973) 20:59:19
crash是什么
murex<murex@126.com> 20:59:24
难道是大叔的Look安装位置有关
辰旭(361017973) 20:59:37
wizard我放到了桌面上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0:02
大叔的look是装c盘了,他运行wizard生成的工程,其look路径设置就是:

楼主:
辰旭(361017973) 21:00:23
look-ctp是装到了C盘里
CountryMan(176419557) 21:00:32
look-ctp-用哪个日期的
murex<murex@126.com> 21:00:34
嗯,明白位置了
murex<murex@126.com> 21:00:47
look-ctp-20111018-setup
辰旭(361017973) 21:00:51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1:00
你直接复制大叔的示例,就要把这个设置修改一下,到你的look安装路径。
辰旭(361017973) 21:01:20
我没有,我用向导用不成
murex<murex@126.com> 21:01:37
嗯,当时都是设置上面的工程,没有对这个小的进行设置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1:56
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将制作一个小工具,来自动修改已有的工程设置。
murex<murex@126.com> 21:02:15
这个好的,免得老是出现问题
CountryMan(176419557) 21:02:25

murex<murex@126.com> 21:02:34
没上过这次课的人肯定还会碰到同样问题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3:04
嗯,所以作笔记的,一定要细致一点。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3:41
CountryMan(176419557)  21:02:25
--------------
文件一定要全!
CountryMan(176419557) 21:03:58
下了老师那个帖子的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4:21
wizard.exe需要压缩包里的其他文件才能工作。
CountryMan(176419557) 21:04:30

murex<murex@126.com> 21:04:53
是的写笔记的人还得知道原因才能写出来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5:10
好,大家还有别的运行问题吗?
murex<murex@126.com> 21:05:24
我的没有问题了
辰旭(361017973) 21:05:53
能用大叔的了
辰旭(361017973) 21:06:18
要把大叔的文件夹拷到C盘才行
韶力拿(593049297) 21:06:19
sourcery g++ lite哪里下载?
CountryMan(176419557) 21:06:14

编译通过
CountryMan(176419557) 21:06:41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149-1-1.html
老师这个里面都有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6:46
murex<murex@126.com>  21:04:53
是的写笔记的人还得知道原因才能写出来
-------
这个关于安装和运行的问题,还是我来写吧。
51小刚(734545786) 21:06:47
我表示压力好大啊,晕了
CountryMan(176419557) 21:07:02
相关软件
murex<murex@126.com> 21:07:05
好的,你写的能够透彻点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7:35
关于sourcery g++ lite的版本,要下载20100951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8:37
https://sourcery.mentor.com/sgpp/lite/arm/portal/subscription3053
murex<murex@126.com> 21:08:39
嗯,现在我们安装的应该都是这个版本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9:16
现在codesourcery公司被mentor graphics收购了,网站链接也变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1:09:56

楼主: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0:32
注意,目前只能使用2010.09-51 release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1:43
好,我现在讲一下工程中的器件设置。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2:14
就是这个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2:10

陌上清音<prayer_hong@126.com> 21:13:11
虽然听不懂,还是要看看,呵呵,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4:17
这个设置界面,主要是设置时钟的,如果大家的工程项目在运行时(不是初始化时),不需要再次修改时钟设置的话,使用这个配置是很方便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5:08
首先是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21:15:47
恩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5:51
如果项目中使用了外部晶振,就需要在这里修改这个值。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6:09
如果没有使用,就不管它。
murex<murex@126.com> 21:16:20
这个就是指外部晶振的值?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6:45

murex<murex@126.com> 21:17:10
没接的话,就是使用内部的RC吧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7:30
因为这个值,对后面的程序中的“常数”,都有影响。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8:32
接下来是config配置:

楼主: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8:52
这个在TRM中能找到相关的说明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21:18:53
恩
John Lee<j.y.lee@yeah.net> 21:19:50
有一点很重要:这个config配置,一定要与icp所设置的实际config相同。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0:26
否则,很可能板子不能正常工作。
murex<murex@126.com> 21:21:00
主要是启动选择吧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1:43
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启动选择”,二是“复位后CPU时钟源选择”。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2:29
不,只有一个:“复位后CPU时钟源选择”。
murex<murex@126.com> 21:22:54
聆听者(578645627) 21:23:18
启动只能从APROM哈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3:53
这个决定了PWRCON.XTL12M的初始值,和CLKSEL0.HCLK_S的初始值。
聆听者(578645627) 21:24:04
确定时钟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5:09
接下来是: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5:29
这里就可以看到:

murex<murex@126.com> 21:26:04
这个自动只适合 了吧
murex<murex@126.com> 21:26:10
自动最适合了吧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6:23
外部晶振的使能默认值(复位值)是跟Config0的配置相关。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7:31
所以,一般在config里配置好“复位后CPU时钟源选择”,就可以了,这里的外部晶振使能,就默认好了。
murex<murex@126.com> 21:27:32
外部RTC的时钟接了32K的,是否也要使能选项打勾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7:46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8:26
要使能,就勾上。
murex<murex@126.com> 21:28:38
嗯,知道了
murex<murex@126.com> 21:29:06
听课的不清楚的要问问题呀,不然怎么学到东西呢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9:27
接下来是:

John Lee<j.y.lee@yeah.net> 21:29:40
PLL配置。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0:02
如果项目没有使用PLL,就不用管它。
吹沙砾金(137612542) 21:30:39
PLL是锁相环吗?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murex<murex@126.com> 21:31:01
对了,就要问老师才是好学生,哈哈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1:12
使用了,就配置,各配置项的说明,也在TRM中找。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1:26
PLL是锁相环。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1:45
作用去google,baidu.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3:16
这里就有一个注意了,pll时钟源只有两个:外部晶振和内部22M。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4:33
如果在这里选了外部晶振,而config里没有配置,或外部晶振禁能的话,pll是不起作用的。
murex<murex@126.com> 21:35:04
那是肯定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6:06
呵呵,在一般程序(非look)编译中,你不会得到任何警告或错误。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6:26
look在这里做了一个检查。
murex<murex@126.com> 21:37:04
那是非常好,还能帮助这些bug,这个问题很隐蔽
聆听者(578645627) 21:37:35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7:31

楼主: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8:01
把“复位后CPU时钟选择”设为“内部...“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8:43
“外部晶振使能”设为“由config0...确定”。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21:38:53
老师,课间是否休息???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21:38:59
累不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9:06
那么实际上外部晶振实际是没有使能的。
陌上清音<prayer_hong@126.com> 21:39:06
喝口水吧
John Lee<j.y.lee@yeah.net> 21:39:11
对不?
道可道(549040622) 21:39:30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21:39:32
不管胡编心痛不
murex<murex@126.com> 21:39:34
没有警告啊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21:39:52
首次讲课要奖励!!!!!!!!!!!!!
51小刚(734545786) 21:40:04
CountryMan(176419557) 21:40:04
的却没有警告
陌上清音<prayer_hong@126.com> 21:40:07
怎么奖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0:02
然后,把PLL这样: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21:40:07
老师提问一个最关键的
缥缈九哥(14131338) 21:40:14
一节课多久?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0:19
时钟源设为外部。
雁塔菜农<hotwc3@qq.com> 21:40:31
来此不是为什么奖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0:37
并且“输出使能”-> 使能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0:51
然后编译一下init.cpp
murex<murex@126.com> 21:40:56
学到知识才是最关键的
murex<murex@126.com> 21:41:05
学到才是最好的奖励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1:07
看看有什么显示?
CountryMan(176419557) 21:41:07
没有警告呀
吹沙砾金(137612542) 21:41:10
问个幼稚点的问题所谓的“内核”和“IP核”有什么区别?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1:32
编译init.cpp
murex<murex@126.com> 21:41:45
输出使能就有提示了

Lee<j.y.lee@yeah.net> 21:42:08
截图

楼主: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5:37
晕这里!!
辰旭(361017973) 21:45:54
时能了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5:56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6:07
仔细看这4个
murex<murex@126.com> 21:46:06
特意设了几种,都试一下
CountryMan(176419557) 21:46:52
哈哈
xx
CountryMan(176419557) 21:47:00
老花眼了
murex<murex@126.com> 21:46:57

murex<murex@126.com> 21:47:10
这个就是提示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7:15
bingo!
辰旭(361017973) 21:47:22
init.cpp(91): error: #error "the internal 22.1184 MHz oscillator, PWRCON.OSC22M_EN, must be enabled"
CountryMan(176419557) 21:47:23

辰旭(361017973) 21:47:53
但是使能了内部振荡器后就不会出现提示
CountryMan(176419557) 21:48:12

CountryMan(176419557) 21:48:23
这个搞上就不会有提示了
murex<murex@126.com> 21:48:29
那样就自动选了内部振荡器缘故咯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8:41
应该是这样的显示:

辰旭(361017973) 21:49:51
既然选了 内部,如果PLL选择外部振荡器然后使能的话应该有提示
John Lee<j.y.lee@yeah.net> 21:49:59
总之,look的init.cpp中,有专门的判断逻辑,检查时钟配置的合法性。
辰旭(361017973) 21:50:03
但是没出现这个提示
辰旭(361017973) 21:50:34
我们的脚本文件是不是不是最新的?
murex<murex@126.com> 21:50:50
嗯,这个检测合法配置与否很有必要
CountryMan(176419557) 21:51:20
不错
CountryMan(176419557) 21:51:30
这个配置很详细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1:33
嗯,问题提得好,是否有必要?
murex<murex@126.com> 21:51:41
很有必要的
辰旭(361017973) 21:52:05
这个相当于自检,当然有必要了
CountryMan(176419557) 21:52:19
傻瓜的就是好用
murex<murex@126.com> 21:52:37
这些都是老师的心血的啊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2:47
这个判断逻辑完全是“宏”实现的,不会占用任何程序空间。
聆听者(578645627) 21:52:59

辰旭(361017973) 21:53:25

CountryMan(176419557) 21:53:33
但是配置文件必须用全局变量来保存设置项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3:47
任何时钟配置上,可能造成运行故障的错误,都可以判断出来。
murex<murex@126.com> 21:54:05
非常赞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4:58
只要init.cpp编译正确,一定是可以运行的。
CountryMan(176419557) 21:55:08
回去我也把STM32配置文件改改
250水王(510191654) 21:55:14

聆听者(578645627) 21:55:29
就是那个初始化的文件
聆听者(578645627) 21:55:31
启动代码
聆听者(578645627) 21:55:32

CountryMan(176419557) 21:55:34
老师这个好
哈哈
偷学一下
murex<murex@126.com> 21:56:30
俺从来都是光明正大学的,哈哈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6:43
哦,刚才你们的错误提示不同,是因为CLKSEL0.HCLK_S的问题。
murex<murex@126.com> 21:57:01
嗯,应该是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7:04

这个选择PLL时钟。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7:42
就会出现这个:

CountryMan(176419557) 21:58:05
我的一直是内部
John Lee<j.y.lee@yeah.net> 21:58:48
因为CPU时钟要选择PLL时钟,并且PLL时钟源是外部晶振,并且外部晶振禁能,才会出现这个错误。
CountryMan(176419557) 21:59:31

murex<murex@126.com> 21:59:55
明白,后面要用PLL就必须PLL使能,同时如果PLL选择是外部晶振,就必须外部晶振使能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0:12
对,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murex<murex@126.com> 22:00:31
全部得关联好才不会有警告或者错误
CountryMan(176419557) 22:00:48
大叔说的入套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1:01
判断逻辑就是检查这些关联设置的正确性。
murex<murex@126.com> 22:01:25
嗯,这是比较合理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2:17
如果不警告或报错,那么程序下载后,一运行就会错的。
murex<murex@126.com> 22:02:28
是的
CountryMan(176419557) 22:02:36

murex<murex@126.com> 22:02:49
就怕到时找这个问题都好久没找着,那就太费事了

楼主:
CountryMan(176419557) 22:03:18
有时钟树结构图就更加明朗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3:41
接下来是HCLK设置: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4:10
这个很明确,不用多讲。
murex<murex@126.com> 22:04:47
yes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5:15
你们可以试试选择10K,然后在前面的设置把10K禁能,看看编译结果。
yaoyyie2003(364995115) 22:06:01
老师这个不错,智能化程度很高
murex<murex@126.com> 22:06:10

CountryMan(176419557) 22:06:18
写得很全面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7:09
接下来是AHB设置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8:14
AHB配置是器件相关的,在nuc120re3an中没有EBI,所以AHB设置就没有EBI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8:46
这个头文件都是每个器件一个单独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09:40
接下来是APB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0:27
在程序中要使用哪个设备,就可以设置相应设备的时钟。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1:27
新唐bsp的DrvSYS的函数都可以不用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2:44
下面的设置讲一个这个: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3:43
这个锁定了后,某些关键寄存器就不能再写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4:39
相当于DrvSYS_LockProtectedReg()
聆听者(578645627) 22:14:41

聆听者(578645627) 22:14:53
这个一刚开始的就要设置的保护位
murex<murex@126.com> 22:15:22
那样好的,其实一般都是初始化后就锁定好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5:31

聆听者(578645627) 22:16:16

道可道(549040622) 22:17:08
大家继续听,记得笔记,我得先撤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7:16
这个只是一个头文件,没有任何代码的,实际的设置操作都在init.cpp中,init.cpp首先会unlockreg,然后设置,如果设置了

init会执行lockreg.
CountryMan(176419557) 22:17:33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7:40
如果没设置,那么锁就是一直开着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8:46
接下来是各个GPIO的设置:

John Lee<j.y.lee@yeah.net> 22:19:21
这些也是器件相关的,该器件没有的管脚,设置是不会出现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0:29
每一个管脚的设置项都是一样的: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0:50
7项。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1:23
各项的具体说明,在TRM中有。
聆听者(578645627) 22:22:01
老师TRM是那个LOOK的说明文件??
聆听者(578645627) 22:22:04
不好意思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2:45
新唐的TRM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3:02
技术参考手册,说明了各个寄存器的功能
CountryMan(176419557) 22:23:04
TRM是技术参考手册
所有的寄存器操作以及外设说明
聆听者(578645627) 22:23:24
懂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3:21
最后是:

聆听者(578645627) 22:23:38

聆听者(578645627) 22:23:46
这些都参考DATASHEET
聆听者(578645627) 22:24:00
要对裸机有着非常深刻理解
缥缈九哥(14131338) 22:24:10
DATASHEET是另外一个。
缥缈九哥(14131338) 22:24:15
TRM是一个。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5:34
关于中断去抖,光在这里设置了并不会起作用,还要使能各个管脚的“中断去抖使能”: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6:53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7:13
菜农大叔的规矩要提一个问题。
John Lee<j.y.lee@yeah.net> 22:27:24
我想想提什么好呢。
Hui(157340886) 22:28:01
谢谢,虽然今天没有发言,但受益良多
/fendou中华(464936619) 22:28:04

John Lee<j.y.lee@yeah.net> 22:30:32
问题:工程中,look的头文件路径设置在哪里?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别的地方?
John Lee<j.y.lee@yeah.net> 22:31:57
再补充一下,工程刚建立后,器件头文件的配置,都是“复位值”。
CountryMan(176419557) 22:32:26
这里吗
CountryMan(176419557) 22:32:44
前面没有听到
明天办公室就能找到了
John Lee<j.y.lee@yeah.net> 22:32:51
两个问题一起回答。
就这样走着(285216815) 22:33:00

聆听者(578645627) 22:33:06
然后再别的地方就要在那个连接加个路径有用吧
聆听者(578645627) 22:33:39
因为LOOK系统的.C文件都在那个路径下面
聆听者(578645627) 22:33:51
通过.h文件调用.C文件里面的函数
聆听者(578645627) 22:34:10
LOOK的源代码就是在那个路径下的
聆听者(578645627) 22:34:40
编译的时候通过.H文件来调用系统函数

楼主:
John Lee<j.y.lee@yeah.net> 22:36:27
为什么在“C++ Source”的Options,而不在整个工程的Options ?
CountryMan(176419557) 22:38:01
老师不行你就公布答案吧
聆听者(578645627) 22:38:07
整个工程的包括

聆听者(578645627) 22:38:51
C++要用其他的编译器
聆听者(578645627) 22:39:03
部队
聆听者(578645627) 22:39:05
不对
聆听者(578645627) 22:39:53
LOOK系统要用那个
聆听者(578645627) 22:39:58
先编译好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0:25
好像你是知道这个意思,但没说明白。
聆听者(578645627) 22:40:28
生成的文件再提供给keil工程使用
聆听者(578645627) 22:40:38
就像那个makefile
聆听者(578645627) 22:40:44
相互依赖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0:49
不对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1:47
好了,大家休息吧。
CountryMan(176419557) 22:42:01
老师辛苦了
CountryMan(176419557) 22:42:07
学生们不才呀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2:31
没事,这个问题也稍微牵强了一些。
CountryMan(176419557) 22:43:07
谢谢老师群课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3:36
下次我不提问了,这个任务还是菜叔自己来吧。
吹沙砾金(137612542) 22:43:37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4:30
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给我单独留言。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4:47

CountryMan(176419557) 22:44:55

CountryMan(176419557) 22:45:01
老师88
聆听者(578645627) 22:46:05
老师再见
聆听者(578645627) 22:46:21
现在这个电脑也没KEIL软件
聆听者(578645627) 22:46:26
回去再好好看看你
聆听者(578645627) 22:46:27
看看
聆听者(578645627) 22:46:31

John Lee<j.y.lee@yeah.net> 22:48:02
谁做笔记?
yaoyyie2003(364995115) 22:48:19
正在搞
聆听者(578645627) 22:48:35
有人了是吧
聆听者(578645627) 22:48:39
好的
yaoyyie2003(364995115) 22:48:41
你来吧
yaoyyie2003(364995115) 22:48:46
我这的不全
聆听者(578645627) 22:48:50
好的
聆听者(578645627) 22:49:00
那些图片都要上传哈
murex<murex@126.com> 22:49:32
俺离开了会,就结束了啊,哈哈
聆听者(578645627) 22:49:42
老师题目
聆听者(578645627) 22:49:43

John Lee<j.y.lee@yeah.net> 22:50:26
笔记还是全做吧。
John Lee<j.y.lee@yeah.net> 22:50:29
关于安装的事项,我会再单独写一个帖子。
聆听者(578645627) 22:50:45

聆听者(578645627) 22:50:50
那个题目定为????
John Lee<j.y.lee@yeah.net> 22:51:00
什么题目?
John Lee<j.y.lee@yeah.net> 22:51:20
就是那个最后的提问?
聆听者(578645627) 22:51:32
不是
yaoyyie2003(364995115) 22:51:32
今天讲课的题目?
聆听者(578645627) 22:51:35
嗯哪
John Lee<j.y.lee@yeah.net> 22:51:40

Waiting(654850942) 22:51:57
讲课主题
John Lee<j.y.lee@yeah.net> 22:52:14
look工程的器件配置。
聆听者(578645627) 22:52:45
OK
Waiting(654850942) 22:53:40
老师,你先前说的新唐 TRM有没有得下载的
Waiting(654850942) 23:01:26
找到了,原来TRM就是技术参考手册,这份我已经有了
murex<murex@126.com> 23:05:56
可以解散大伙了,哈哈
Waiting(654850942) 23:06:32
ok
Waiting(654850942) 23:06:56
自T,还是群散
缥缈九哥(14131338) 23:08:43
都 散去吧。
murex<murex@126.com> 23:09:27
喜欢被T的感觉

网友A:
是群课 支持啊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