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恒流源

楼主(2011-12-09):
求电路详解:handshake ,证明:输入电压500mV等于U1,U2之差

网友A:
假设 U2 = X ,U1=Y,
运放3脚 电压 X/2  ,所以2脚电压X/2,
所以X/2-500=Y-X/2,所以Y=X-500,
所以U1-U2=X-Y=500MV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的回复。请让晚辈再多罗嗦一句:为什么运放3脚电压为X/2  , 3脚电压=99.5/(99.5+100)

网友B:
虚短虚断

楼主:
:)大侠们来拍砖啦

网友C:
8楼算的差一个负号
Ua=(0-UI)+Ub
Ua-Ub=-Ui

网友D:
回7楼:
你的证明有一个等式错误,如下:
Ud=R2/(R1+R2)*Ua-R1/(R1+R2)*UI=Ua/2-UI/2;
从而
Ub/2=Ua/2-UI/2
所以
Ua-Ub=UI

如果用此电路做恒流源,肯定会对负载有限制,如果随意改变负载,此电路不是恒流源。

网友E:
8楼命题 有问题

楼主:
11楼拍的好。:$ 你的分析确实到位。多谢。是这样吗?:handshake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非常感谢.命题改了一下,大家再看看.:handshake

网友A:
这电路要想负载大范围变化恒流很难,对电阻精度和温度系数要求很高。最好在一边加个电位器微调。

网友F:
首先,楼主的命题不正确,即U1、U2之差不是500mV。

其次,2楼的证明也自然不对,因为运放3脚的电压不是U2/2。99.5k的电阻和100k的电阻分压比怎么会是1/2呢?

第三,经过几次折腾后,14楼的思路乱了。本来1楼的电路是正确的,只是要证明的内容偏离(应该证明恒流)。14楼终于要证明Ia是恒流1mA了,但电路错了。正确的电路是R4=99k,否则是不能得到1mA的恒流的。

我把电路重新画一下如下,输入的UI改成了运放的+端输入,这样电流就是正的了,而且运放也可以用单电源运放:

证明如下:
Ua=2Uc=2.00Ud
R3电流=(Ud-1)/100k=R4电流
Ub=Ud+99k*(Ud-1)/100k=1.99Ud-0.99
Ua-Ub=0.01Ud+0.99
因此RX电流=0.01Ud/1k+0.99/1k
因此RL电流=RX电流-R4电流
=0.01Ud/1k+0.99/1k  - (Ud-1)/100k
=100/100k=1mA

网友G:
LS的电路貌似正反馈,能输出稳定?

网友F:
回LS,这是个差分电路,输出稳定。

网友H(2012-02-05):
16楼解得不错,如果输入不是刚好等于1V哪么IL就无解。。。

网友H:
刚刚解释有问题,有解的,这个电路不错,不过一定要RX+R4=R2的情况下是有解的,即R1:R3=R2:(RX+R4)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