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win7下布线时无法显示走线

楼主(2011-12-10):
在win7上安装的Allegro 16.5,画外框,布线等一系列鼠标操作时无法显示走线,求解决?

网友A:
估计不是无法显示线,而是你自己画的线的层不对,
allegro对层非常讲究的
画线首先要打开相应的层 然后画线才能看到,你试试吧

网友B(2013-10-12):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不是层的问题,是不显示,?还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16.3的也是不能显示

网友B:
在笔记本上还好好的,在这个台式机上就是不行,很奇怪。

网友C: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