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行波和驻波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无耗传输线的终端负载不匹配的时候,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产生驻波,那么在无耗传输线的终端负载完全匹配的时候,在传输线的源端加一个相位为常数的波,传输线上岂不是还是一个驻波?

chunyang应该是这方面的理论高手

楼主:
好像不行,传输线总是存在一个相位常数,没有反射时,因为相位常数使入射信号的相位不为常数,

就是说完全匹配情况下,传输线上是得不到驻波的,只能是行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在传输线的源端加一个相位为常数的波”??

网友B:
阻抗匹配的理想状态下,反射系数为0,此时不存在驻波,介质中传输的是行波。

楼主:
“在传输线的源端加一个相位为常数的波”??
引用 网友A:

比如sine(wt)相位为0

我好像有个理解错误,相位为0的波=驻波?
相位为0的波应该不一定就是驻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相位为0的波不是驻波,而且你说的相位指的是初始相位吧。
线路上还有一个参数叫驻波比,指的是最大振幅和最小振幅的比之。如果完全匹配,则驻波比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