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 频谱仪测PCB板上电源线上的纹波干扰

楼主(2011-12-10):
我是用一根同轴电缆,一头接频谱仪RF INPUT ,,一头像万用表表笔一样插在VCC上,但是我把表笔插在VCC和GND上的频谱都一样啊,表笔是我自己做的如图,

楼主:
如何解决啊,

网友A:
直接用示波器交流档测试就行了,调到10mV的档

楼主:
楼上哥,示波器交流档什么意思?幅值跳到10mV 我的DC3.3V就找不到了,都调到极限了

网友B:
用高阻探头

网友B:
测量50Hz电源纹波干扰?如果是,这台频谱的频率太高了,使用HP3562比较合适

网友C:
你用的是RF IN 50Ω肯定不对,要用高阻档。另外你的频率范围选择的是多少?所谓频谱仪是测试一段频率范围的信号(干扰)的。其实我也很想用频谱仪来直观了解干扰情况,这是没有仪器。另外顺便问,这仪器你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我用的是RIGOL 1030,    4.3万买的,我测得是一个2.4G无线模块上DC3.3V电源的纹波
高阻当是哪个档,我频谱仪上只有RF input

网友D:
对于低频的信号需要用高电阻的输入啊!!!

网友B:
不是频谱高阻挡,是用高阻探头,是一个单独的探头。
你要测的“DC3.3V电源的纹波”如是指的50hz电源波纹,这台频谱不能用,因为低频下不来,建议使用HP3562A或类似的加高阻探头。如果是测DC3.3V电源的噪声,这台频谱的频率也高了些,不如使用HP3585A。
你这台频谱测2.4G无线模块勉强可以,说勉强可以是因为只能测基波无法测高次谐波。

楼主:
我只有近场探头如图,频谱仪还要配那些探头啊?麻烦知道的给我讲一下,我一次买齐?

楼主:
那个示波器的探头可以接在频谱仪上用吗?

网友B:
示波器探头一般是1M的阻抗,有的频谱仪有1M阻抗输入端,比如HP3585A可以使用,但是效果不如高阻探头,没有1M输入阻抗的不能用。所以最好还是用高阻探头,比如安泰信AZ530-H。美创MZ530-H等,还有很多进口的,都很好用。楼上的是近场探头,也是频谱的必备配件,用于EMC测试很方便。

网友E:
楼上哥,示波器交流档什么意思?幅值跳到10mV 我的DC3.3V就找不到了,都调到极限了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设置有DC,AC,接地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