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运放电路输出噪声2mv,信号幅度3mv,这样的信噪比

楼主(2011-12-10):
这样的信号和噪声 送到后面进行放大,以及AD采集,能准确得到信号幅度吗?

信噪比似乎才1.5。

一般经验上来说 ,信噪比得达到多少 才可以使后面处理得到准确信号幅度呢?

还有,运放电路输出噪声2mv 是不是有些大? 应该再对电源 以及 运放选型 处理下吧?  一般情况 可以做到多少噪声输出?

网友A:
示波器的本底噪声就差不多是2MV了,所以先检查测试手段是否合理。

楼主:
示波器最小量程2mv ,示波器探针正负短接 ,示波器显示一条直线, 说明示波器本身噪声远小于2mv啊

网友B:
你不能放大再采集?

楼主:
放大之后 信噪比也是1.5啊 。
我不知道大约什么样的信噪比 可以让后面电路 比如AD 等 得到正确的信号值?

网友B:
放大之后还是1.5,那还要放大滤波电路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别火

我脑袋太笨了。 对,放大滤波 可以提高信噪比,
但信噪比提高到多少 算比较合适了呢?

一般经验是多少呢,

还有,比如,放大滤波之后 ,能把原来的噪声峰峰值2mv 弄成几百uv吗?或者更小

因为我的有用信号很小,我担心噪声比信号大。经验不足,请说说一般情况。

网友C:
小信号放大,若频率是已知的,用销相放大;若不是已知的、但频率带宽已知的加带通滤波,而且带外衰减设计得大点。
总之,对于不同的信号,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处理来从强背景噪声中提取有用信号,包括数字域的卷积和FFT。

网友D:
我的4G示波器底噪5mV,信号1mV~5mV,AD的带宽很有限(100欧姆串联20pF),可是信号测量出来还是可以的,1mV的时候,精度可以在50%。软件有16次累加算法。

网友A:
示波器测试要讲究,否则测试误差很大的。
你把探头输入直接短路,也许是一条干净的线。
但是你把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和信号线短路,再接到你要测试的主板地上,也许就会发现显示的噪声大了许多。
基本上示波器2mV档的时候,本底噪声会比较大的。

网友C:
5mV的小信号,当然需要讲究啦,否则噪声是从哪里进去的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