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4 汇编程序求助。

楼主(2011-12-10):
L002EH:
        CALL   0006H
        BTFSC  PORTB, 1
        BTFSS  PORTA, 1
        GOTO   L002EH
        CALL   0006H
        BTFSC  PORTB, 1
        BTFSS  PORTA, 1
        GOTO   L002EH
        CALL   0006H
        BTFSC  PORTB, 1
        BTFSS  PORTA, 1
        GOTO   L002EH
        MOVLW  07H
        TRIS   PORTA
        CLRF   PORTA
        MOVLW  0BH
        MOVWF  08H
        CLRF   09H
        BSF    PORTA, 3
        NOP
        NOP
        BCF    PORTA, 3
        CALL   0000H
        BSF    PORTA, 3
        NOP
        NOP
        BCF    PORTA, 3
        CALL   0000H
        BSF    PORTA, 3
        NOP
        NOP
        BCF    PORTA, 3
        BCF    PORTB, 6
        BSF    PORTB, 7
        CALL   0000H

我是新手,刚看pic单片机,单片机是pic16f54。程序中call  0006H,是什么意思,是调用B端口吗?
CALL   0006H
        BTFSC  PORTB, 1
        BTFSS  PORTA, 1
        GOTO   L002EH
这段怎么在这个子程序中出现三次,有啥作用?
CALL   0000H
        BSF    PORTA, 3
        NOP
        NOP
        BCF    PORTA, 3
这段,对A3端口先置1,后又置0。到底是置1还是置0啊?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0006h代表的是程序空间的地址。

先置1再置0就是为了生成一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ALL   0006H
        BTFSC  PORTB, 1
        BTFSS  PORTA, 1
        GOTO   L002EH
这段怎么在这个子程序中出现三次,有啥作用?

网友A:
说明连续调用了三次该位置的子程序

网友B:
最近怎么这么多反汇编的?难道盗版的高峰来了?

网友C:
CALL 就是调用子程序的指令。 0006H是子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D:
最近怎么这么多反汇编的?难道盗版的高峰来了?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们都写大程序,低于12K的加到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