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1-12-10):
使用12V的小型直流继电器控制220V的施耐德LC1 D12交流接触器,发现经常随机出现交流接触器吸合后无法释放的怪现象。

经检测确认此时MCU并没有复位,同时还能听到12V小型继电器已经断开的声响,但是交流接触器就没有听到很大声的释放声音。

当12V小型继电器再次吸合时,又能听到交流接触器很大声的吸合动作。

问题似乎是交流接触器有时释放很无力,已经加了630V0.33uF的RC电路,问题有好转但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只是出现的几率降低。

是不是我的吸合动作次数太频繁,我是一分钟开关20次,不算太频繁吧.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一分钟20次,你牛啊,把继电器当鼓敲啊。3秒一次。

网友B:
3秒一次也不应该不释放呀。
交流接触器做可靠性测试时,开关速度肯定要比较快才有效率。

楼主:
是在做可靠性测试。

网友C:
;P1秒20次那才真的牛了

网友D:
检查你的12V小型直流继电器触点容量,是否允许~220V,一般写着250V是指直流.

楼主:
我用的算是12V里面较大的继电器了,标称值是:
SLA-12VDC-SL-C
30A 250VAC/30VDC

还用这个小体积的做了测试,也不行:
SRS-12VDC-SL
3A 250VAC   30VDC

网友D:
你试试522继电器,俗称"拉格波"继电器(象**),触点开档较大,簧&片$弹性较好(tmd,这帮孙子都是木油簧&滴,这也犯禁,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13216451&ad_id=&am_id=&cm_id=&pm_id=

再不行就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E:
释放时本来声音就比吸合时小很多,这点毋庸置疑。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交流接触器触点是否在释放时断开?如果已经断开则很正常。

网友F:
以前我们还碰到交流接触器 触头粘连在一起了无法断开的呢  :lol  后来还是换可控硅控制了  或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塔吊上面 全是交流接触器  经常会烧坏

楼主:
实际测试释放的声音和吸合的声音差不多,每次吸合断开都是“咔,咔”两下,出现故障时就基本听不到断开的清脆“咔”的声音。但是下次吸合时又会很大声的“咔”一下。

网友G:
拆 开继电器看看,里面有没有水

网友H:
说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究竟是12V的小型直流继电器工作不正常还是220V的施耐德LC1 D12交流接触器不合格。。。楼主啊。。做测试前一定要保证测试的仪器工作正常啊。。。这种大电流冲击的更要做好抗干扰的措施啊。。。

网友I:
顶LS。

而且不知道到底是器件问题,还是你的电路问题。

网友J:
先检查继电器触电释放是否正常,接触器可以直接用人工开关的方法做对比测试,然后就应该知道是谁的问题了。

楼主:
12V继电器电路肯定没问题,我们用了N年了,一直控制220V电灯泡,现在是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就有问题,开始怀疑是接触器是假货,后来直接在上海施耐德专卖店买的,发现也是一样,所以可以排除假货。

接触器是全新的,所以也没什么进水的可能。

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是不是接触器就是这样,不能太频繁开关?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手边还有一个其他品牌的接触器,而且施耐德的人还说那个是假货,可就是这个却工作正常得很,让我很郁闷。

网友J:
建议去看看接触器的使用手册,也许你选错了型号。

网友K:
吸合频率慢些,吸合时用表测量线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