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画的板 求点评(附上DDB文件)

楼主(2011-12-10):
学校最近在做这个实训

网友A:
楼主想做单面板 想法不错,但是那根红线坏事了
可以做个跳线用电阻脚来焊接,在丝印层拉根示意线 2边放过孔
单面板的思路,焊盘尽量大 走线能粗则粗
电阻还可以考虑做立起来放置的封装,自己考虑下如何做吧也可以省一部分空间的

网友B:
IC脚距间最好不要有走线

楼主:
那跟红线最后是用导线接的

楼主:
谢谢2L 3L的指导 ,谢谢你们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