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看中两款板子,该买那个好??

楼主(2011-12-10):
第一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65453406

第二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44926407
我是新手,想过年放假在家里好好学学,不知道买那个?请前辈们给点建议吧~~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的~

网友A:
现在这年头学什么51啊,ZLG都已经停止支持NXP的全系列51
改cortex-m吧。

网友B:
现在这年头学什么51啊,ZLG都已经停止支持NXP的全系列51
改cortex-m吧。
引用 网友A:

网友C:
楼主是刚学习么?

那么建议首先学好C语言 学好c语言 相当于把单片机的90%都学会了。

从学习角度讲,你用的板子最少应带两个功能(1)一个能用引脚控制的一个灯泡(2)一个串口

然后最好能用仿真器调试程序那种。

你的两个链接我看了 不能用仿真器。

呵呵   我刚开始也用的是STC的片子 好像是STC89C58RD+

网友C: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没弄明白,有些还是弄了单步调试那种 才有点搞清楚了。

功能太多没什么用 都是浮云   就两个功能就可以(1)一个能用引脚控制的一个灯泡(2)一个串口

学好C语言 就杀都会了  当然有些夸张 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