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家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段1602的程序啊?谢谢!

楼主(2011-12-10):
pc, ov, pi, se, BLE
想在第二行第一个位置显示A,但显示不了。

        STM8105C6                                   1602
;        PE5---------------------------------RS
;        PC6---------------------------------R/W
;        PC5---------------------------------E
;        PB0(pin10)—————————-———>D0(P10)
;        PB1(pin9)—————————————>D1(P11)
;        PB2(pin8)—————————————>D2(P12)
;        PB3(pin7)—————————————>D3(P13)
;        PB4(pin6)—————————————>D4(P14)
;        PB5(pin5)—————————————>D5(P15)
;        PB6(pin4)—————————————>D6(P16)
;        PB7(pin3)—————————————>D7(P17)

GPIO_INIT:
;初始化PB口
  MOV PB_DDR,#0FFH
MOV PB_CR1,#0FFH
MOV PB_CR2,#0       ;推挽输出;最大输出2MHZ

;初始化PE口
  MOV PE_DDR,#0FFH
MOV PE_CR1,#0FFH
MOV PE_CR2,#0       ;推挽输出;最大输出2MHZ

;初始化PC口
  MOV PC_DDR,#0FFH
MOV PC_CR1,#0FFH
MOV PC_CR2,#0       ;推挽输出;最大输出2MHZ

;显示字母A
CALL INIT
LD A,#0C0H ;写入显示起始程序(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LD A,#01000001B ;写字母A的代码
CALL WRITE_DATA

;***********LCD初始化***********
INIT:
  CALL DELAY
  LD A,#38H
  BRES PE_ODR,#5 ;位清零

   BRES PC_ODR,#6
   BRES PC_ODR,#5
   BSET PC_ODR,#5 ;位置1
  LD PB_ODR,A
  BRES PC_ODR,#5
  CALL DELAY
  LD A,#38H
  CALL ENABLE
  LD A,#0CH
  CALL ENABLE
  LD A,#06H
  CALL ENABLE
  LD A,#01H
  CALL ENABLE
  RET

ENABLE:
   BRES PE_ODR,#5 ;写入控制命令子程序
   BRES PC_ODR,#6
   BRES PC_ODR,#5
   CALL CHECK_BUSY
   BSET PC_ODR,#5
  LD PB_ODR,A
  BRES PC_ODR,#5
   RET

WRITE_DATA:
   BSET PE_ODR,#5 ;写入数据
   BRES PC_ODR,#6
   BRES PC_ODR,#5
   CALL CHECK_BUSY
   BSET PC_ODR,#5
  LD PB_ODR,A
  BRES PC_ODR,#5
   RET

CHECK_BUSY:
   MOV PB_ODR,#0FFH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
   BRES PE_ODR,#5
   BSET PC_ODR,#6
   BRES PC_ODR,#5
   NOP
   BSET PC_ODR,#5
   BTJT PB_ODR,#7,CHECK_BUSY ;如果PB7为高电平表示忙
   RET

  ;延时程序
DELAY:
  LDW Y,#1
LOOP:
  LDW X,#0FFFFH
LOOP1:
    DECW X
  JRNE LOOP1

  DECW Y
  JRNE LOOP

  RET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