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IO管脚可以直接接24V电源吗?

楼主(2011-12-10):
菜鸟请教,IO管脚可以直接接24V电源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因为IO口有钳位二极管,如果不放心,其实IO口可以增加保护,比如24V接100k再加钳位二极管再加上1个小电阻到IO

网友B:
还是不要这么做,外面做个分压,在用一个3.3的稳压管嵌位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 CPU, 绝大部分cpu都不会烧毁,你可能不仅仅考虑坏不坏的问题,所以不推荐这么干。

网友D:
前面的回答似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猜错的话,24V是电气控制有关的吧?典型做法是采用光偶隔离,用电阻分压看千起来似乎很合理,节约嘛,但是,工业控制现场的环境很复杂,这个24V的线路上面,往往会有幅度很高的干扰信号,甚至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这个24V线路与动力线路短路了,那就不是24VDC了,用光偶隔离,就把属于弱电的MCU系统与外面的强电环境断开电气连接了.

网友E:
看你嘚应用了,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只是学习,可以很容易实现,如果做 产品,一定要慎重考虑。虽然大家都在喊着降成本,但不能以牺牲产品的可靠性为代价。

楼主:
这样接24V 。不晓得是否可以长时间工作?

网友F:
这样接24V 。不晓得是否可以长时间工作?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实验室环境,LZ这样做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是实际产品中,就很难说了。

网友G:
可以 但是一般不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