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通道AD采样,请大虾帮忙看看程序代码错在哪里。

楼主(2011-12-10):
我想实现ADC1,ADC3同时采样多通道,现在结果是ADC1没有结果,ADC3的5个通道结果是一样的?请帮忙看看?
/**
  ******************************************************************************
  * @file    DCMI/OV9655_Camera/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18-April-2011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2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3];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age[3];
__IO uint16_t ADC3ConvertedValue[5];
__IO uint32_t ADC3ConvertedVoltage[5];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ADC1_CH8_9_16_DMA_Config(void);
void ADC3_CH7_DMA_Config(void);
void Display_Init(void);
void Display(void);
uint8_t NumCode[4];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_X(s) (239 - s)
#define _Y(s) (319 - s)
#define FSMC_LCD_ADDRESS    0x64000002
/*:  第一块:6000 0000h--63ff ffffh
   第二块:6400 0000h--67ff ffffh
   第三块:6800 0000h--6bff ffffh
   第四块:6c00 0000h--6fff ffffh*/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2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2xx.c file
     */
  /* Initialize LEDs on STM322xG-EVAL board */
  STM_EVAL_LEDInit(LED1);
  STM_EVAL_LEDInit(LED2);
  STM_EVAL_LEDInit(LED3);
  STM_EVAL_LEDInit(LED4);
  STM_EVAL_LEDOff(LED1);
  STM_EVAL_LEDOff(LED2);
  STM_EVAL_LEDOff(LED3);
  STM_EVAL_LEDOff(LED4);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0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

  /* Configure FSMC Bank 1 NOR/SRAM1  */
  SRAM_Init();           //使用液晶屏之前需要调用该函数以初始化FSMC
  /* LCD Display init  */
  Display_Init();
  /* ADC3 configuration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 DMA2_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  - Configure ADC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
  /*  - Configure ADC3 Channel7                                               */
  ADC1_CH8_9_16_DMA_Config();
  //ADC3_CH7_DMA_Config();
  /* Start ADC3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while (1)
  {
  /* Display ADC converted value on LCD */
    Display();
  }
}
/**
  * @brief  ADC3 channel07 with DMA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DC1_CH8_9_16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Configure ADC1 Channel_8_9_16 pin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内置温度传感器使能(要使用片内温度传感器,切忌要开启它)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ADC1 regular channel8_9_16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3,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
  * @brief  ADC3 channel07 with DMA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DC3_CH7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3,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3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 Configure ADC3 Channel6 pin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3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5;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 ADC3 regular channel7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5, 2,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6, 3,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7, 4,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8, 5,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3 DMA */
  ADC_DMA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3 */
  ADC_Cmd(ADC3, ENABLE);
}
/**
  * @brief  Display ADC converted value on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endDisp(uint16_t Ch)
{
NumCode[0]=Ch/1000;
NumCode[1]=Ch%1000/100;
NumCode[2]=Ch%100/10;
NumCode[3]=Ch%10;
}
//---------------------------------------------------
void Display()
{
uint8_t k;
uint8_t Text[5][40];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for(k=0;k<5;k++)
{
  ADC3ConvertedVoltage[k]=(ADC3ConvertedValue[k]>> 4) *3300/0xFFF;
  //ADC3ConvertedValue[k]=0;
  SendDisp(ADC3ConvertedVoltage[k]);
  sprintf((char*)Text[k],"ADC3=%d.%d%d%dV",NumCode[0],NumCode[1],NumCode[2],NumCode[3]);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k),Text[k]);
}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for(k=0;k<3;k++)
{
  ADC1ConvertedVoltage[k]=(ADC1ConvertedValue[k]>> 4) *3300/0xFFF;
  SendDisp(ADC1ConvertedVoltage[k]);
  sprintf((char*)Text[k],"ADC1=%d.%d%d%dV",NumCode[0],NumCode[1],NumCode[2],NumCode[3]);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k),Text[k]);
}
}
/**
  * @brief  Display Init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2xG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White);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Font(&Font8x12);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and Text Color*/
  LCD_SetBackColor(Blue);
  LCD_SetTextColor(White);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x13), " ADC conversion w/ DMA transfer example ");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Font(&Font16x24);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 "ADC Conversion @2Msps");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and Text Color*/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   Input Pin : PF8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Sampling Voltage: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PI Periphera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brief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STM32F207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