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11 上跑vxworks,从哪开始学?新手入门

楼主(2011-12-10):
开发板是飞凌的arm11 6410,现在要在上面移植vxworks,还需要开发相应的串口和网络驱动,现在想问下各位前辈具体的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样把开发环境搭建好?我好相应的去找资料,嵌入式方面才刚刚开始学,以前只做过简单的51单片机开发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一般都应该是原厂提供该OS的BSP,而不是自己移植。

网友B:
首先要有vxWorks6.x
5.5.1不支持ARM11.
然后拷贝个相同arch的bsp做为基础版本,在上面修改,比如integrator1136jfs.
首先修改makefile和bsp目录名改为你的bsp新名字。
然后再修改confing.h中内存布局的那些宏,如RAM_HIGH_ADRS, RAM_LOW_ADRS, LOCAL_MEM_LOCAL_ADRS, ROM_TEXT_ADRS, 等等。
然后清理config.h 没用的驱动和设置,然后清理sysLib.c。
make bootrom.bin
把bootrom.bin烧到flash中,看看能不能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vxworks的版本怎么弄?vxworks的版本与tornado的版本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有tornado2.2,里面vxworks是5。5版本的,我要是想弄6.x版本的是要升级tornado吗?还是下载相应的组件?

网友C(2013-03-14):
我是一个新手也想学习一下VxWorks但是资源很匮乏,求大神指导一下怎么学习呀

网友D:
VxWorks的资料确实是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