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1-12-10):
输入是直流3.3V
是电压跟随吗?求解释
两个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A:
PI积分电路

网友B:
to LZ:

这是个分压后接跟随器的电路,分压点对地并了个旁路电容(C115)以滤去噪声。考虑到负载的容性成分,跟随器采用了针对容性负载的相位补偿电路(其中的R83、R78和C120)。

网友C:
R83取消不行吗?有何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R83是为了阻抗匹配吗?怎么达到相位补偿功能的?谢谢

网友B:
to 6L:

R83不是阻抗匹配,这里的R83、R78、C120和运放输出阻抗构成了具有两个极点和两个零点的反馈素数(传递函数)。根据运放输出阻抗和负载(主要考虑其容抗)选择适当的R83、R78和C120,可以实现补偿的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推荐一本极零点相位补偿分析的书吧。这些都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D:
OP放大电路设计,日本人写的那个。就有提到你这个补偿的问题。

网友C:
to 6L:

R83不是阻抗匹配,这里的R83、R78、C120和运放输出阻抗构成了具有两个极点和两个零点的反馈素数(传递函数)。根据运放输出阻抗和负载(主要考虑其容抗)选择适当的R83、R78和C120,可以实现补偿的补偿。 ...
引用 网友B:

怎样看出“具有两个极点和两个零点”的?
麻烦高人列出传递函数给讲解一下。

网友E:
阻抗匹配

楼主:
同求传递函数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冈村迪夫 日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追加Rw什么意思??

网友B:
to 15L:

另帖已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