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梯形波微分是什么?

楼主(2011-12-10):
(无正文)

网友A:
双极性 间隔  矩形波
上升为 +K,水平线为0,下降为-K
前提是时间参数要满足微分条件。

楼主:
我仿真了下,
1、水平线不为0
2、矩形波前沿不陡峭,似乎和梯形波前沿一致
3、梯形波变平的时刻,输出的波突然下降为水平线

你说的+K 是指幅度吗?  我输入梯形波幅度50mv ,输出幅度5mv都不到

输入1khz  ,微分时间3.5us(C为5nf,R为700欧姆)

网友A:
在满足时间参数的前提下,典型的微分电路就是求输入量的斜率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