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console为什么只能传txt不能传word

楼主(2011-12-10):
RT
PS:txt编码数字高位都是0011么

网友A:
能传是能传,16进制传过去的,但是加密方式不同,你读出来也看不懂是什么,TXT只是让你做个测试

楼主:
请问为什么我发过去程序就死了,告诉failed。加密方式指的是什么?这种限制是由于上位机程序限制的么?
回复 网友A:
b]

网友A:
CYCONSOLE发送的文件不能大于4K,如果想大于4K,去找CONSOLE安装目录下的那个什么,我忘记了也是CONSOLE,不过是安装目录下得另一个文件夹。

网友A:
3# doliphin CYCONSOLE的应该无加密方式,是上位机限制的

网友A:
The APPLICATION FAULT shows on your system may be caused by your Windows OS. Please have a try to install the Cypress Suite USB 3.4.6 on another PC or laptop.

Normally you can transfer any format file within 4096 bytes size with the “Files Trans” function of Cyconsole, cyconsole just converts the file into hex and sends it, so you can only receive the hex data. We just recommend customer to use .txt file to verify the File transfer func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ed file for how to do a file transfer.

Cyconsole has a file transfer restriction of 4096 bytes. You can work with "control center" tool for file transfers more than 4096 bytes. You should need to download the bulkloop example to test it. Please go through the CyControlCenter.chm file for the details of File Transfer with control center in the path 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6\CyUSB.NET

这是当年技术支持给我的回答,乃可以看看

网友A:
If you want to work with file transfers more than 4096 bytes you might work with control center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directory 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6\CyUSB.NET\examples\Control Center\bin\Release
Please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Cypress Suite USB 3.4.6 first with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cypress.com/?rID=34870

这个是如果你想传大于4KB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