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我的调谐电路哪错了

楼主(2011-12-10):
我按照黄培根写的《Multisim 10 计算机仿真实验室》设计了一个调谐放大器。用Multisim 10仿真时信号不仅没有放大,反而缩小了。请高人指点文件在附件中。

网友A:
没有被放大说明没有谐振。

网友B:
10.7mHz --> 10.7Mhz

网友C:
错的地方还不少第一 楼主要弄清楚整个电路的原理及每个参数的选取标准、作用第二 不要急着仿真 很多时候仿真不一定靠得住 仿真做出来了 实际未必如此给你改了一下 1.耦合电容太小 2.直流偏置选取得不好 3.输入输出要用示波器看 4.输入频率10.7Mhz 不是10.7mHz 这是改后的文件 输入输出有相移 楼主可以分析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