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转换

楼主(2011-12-10):
如何光转换为电,除了用光电转换器,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没有了吧

网友B:
光到热到冷到核能到动能到势能植物能,再到电

网友C:
光电变化常见的就是热效应和光伏效应

楼主:
光的功率到底怎么弄,才能转换成程序代码。<怎么用C程序代码表示光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