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SPI小问题?

楼主(2011-12-10):
用的C8051F120,
先给SPI0DAT赋值,赋值后接着单步跑,那个数据发送是一下子发出去还是单步跑一下发送一下?想问下数据是怎么发的?
小弟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哪位调试过?

网友A:
spi有自己的时钟频率吧,好像可以设置的。。,不能一下子就发出去的,这是不大可能的,串行讲究的就一个时序。你的单步是cpu的单步,和spi没有关系吧。
一般spi我只用自己模拟的。。。。

网友A:
这款单片机我没用过,不过和其它的应该相像。

楼主:
SPI时钟波特率500K,跟CPU相比慢多了,刚开始不知道,我单步的时候老是SPI忙,找问题找了一个礼拜才发现,晕!

楼主:
你用模拟的CPU不累死了,啥事都不干了,全延时了,数据量大的时候怎么弄?直接上个ARM就搞定了,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