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的串口程序 求帮忙!!!

楼主(2011-12-10):
我搞不懂12864的串口怎么弄的 ,按照手册也没搞定,把书上的代码复制出来也没有现象,请高手指教,为什么写指令写不进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时钟信号
sbit Lcdcs=P3^5;//片选
sbit Lcdrw=P3^6;  //数据接口
sbit Lcdpsb=P3^7;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t);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i;
uchar i_cmd;
Lcdcs=1;
Lcden=0;
i_cmd=0xf8;
for(i=0;i<8;i++)
{

  Lcdrw=(bit)(i_cmd&0x80);
  Lcden=0;
  Lcden=1;
  i_cmd=i_cmd<<1;
}
i_cmd=cmd;
i_cmd&=0xf0;
   for(i=0;i<8;i++)
{

  Lcdrw=(bit)(i_cmd&0x80);
  Lcden=0;
  Lcden=1;
  i_cmd=i_cmd<<1;
}
i_cmd=cmd;
i_cmd<<=4;
for(i=0;i<8;i++)
{

  Lcdrw=(bit)(i_cmd&0x80);
  Lcden=0;
  Lcden=1;
  i_cmd=i_cmd<<1;
}
Lcdcs=0;
delay(100);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t)
{
uchar j;
uchar i_dat;
i_dat=0xfa;//写数据 1111 1010
Lcdcs=1;
for(j=0;j<8;j++)  //1111 1010
{

Lcdrw=(bit)(i_dat&0x80);
Lcden=0;
Lcden=1;
i_dat=i_dat<<1;
}
i_dat=datt;
i_dat&=0xf0;  //**** 0000    ****为数据的高四位
for(j=0;j<8;j++)
{

Lcdrw=(bit)(i_dat&0x80);
Lcden=0;
Lcden=1;
i_dat=i_dat<<1;
}
i_dat=datt;
i_dat<<=4;
for(j=0;j<8;j++)
{

Lcdrw=(bit)(i_dat&0x80);
Lcden=0;
Lcden=1;
i_dat=i_dat<<1;
}
Lcdcs=0;
delay(10);
}
void init()
{
// Lcdpsb=0;
  delay(100);
  Lcd_write_cmd(0x30);//设置八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md(0x0c);//整体显示开,游标位置显示关
     Lcd_write_cmd(0x01);//清屏
     Lcd_write_cmd(0x02);//清DDRAM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80);
}
int main()
{
init();
Lcd_write_dat('A');
while(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