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电源运放放大直流电压

楼主(2011-12-10):
(无正文)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电源,用adc0832 测电流,电压,测电流运放放大直流电压,LM358好像可以的,
如果你找到我的那个帖子里面的是双电源,protues好像不支持单电源的运放。

网友B:
re LZ:

找单电源运放即可,各主要运放提供商都有相应的器件供应,可选择面很大。至于电路,最好还是自己设计,不熟悉的可以找本相关的书籍参考一下。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LM358  / 324

网友D:
5V电压好低,用rail-rail吧MCP602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AD8531 电源5v 输出总是5v 怎么回事呢

楼主:
电位器调到1k     输入1点几v  输出5v

网友E:
单端供电做好消除放大器的偏置电压和电流的工作。

网友F:
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运放,各种精度的单电源/双电源很多种,比如普通的轨对轨运放SGM358/324,几个mVVos的SGM852x、SGM853x、SGM854x系列,uV级别Vos的SGM855x、SGM858x、SGM859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