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FPGA管脚锁定问题。。。

楼主(2011-12-10):
我是初学FPGA软件,我已经将图形输入,然后再进行编译,都通过了,就差下载了,不过,我在管脚锁定时为什么只能出现几个输入输出脚,其他的管脚不能显示?
出现如图所示:输入还有ena,输出是还差两个总线q【7..0】和q【15..8】

输入还有ena,输出是两个总线q【7..0】和q【15..8】

输入还有ena,输出是两个总线q【7..0】和q【15..8】

楼主:
说明,我已经将所有管脚PIN出来了,就只能出现这个:'(

网友A:
管脚是需要自己在写好程序并编译后,自己再一个一个配置的...

网友B:
如果有些管脚没有用到,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C(2012-03-05):
应该是管教编译时出了问题

网友D:
你将最新的工程综合了没?

网友E:
没有使用的管脚会被优化掉。你可以把输入输出管脚设定为1,0,先简单判断一下。

网友F: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