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压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11-12-10):
题一:设计一个弱电压信号放大电路
(1)信号频率范围:0.1Hz--20kHz
(2)信号幅度范围:0.01mV--0.1mV
(3)输出幅度范围:0.1V--1V,频率不变
(4)放大电路输入阻抗Ri>20k欧姆,输出阻抗Ro<10欧姆
(5)设计应实用性好,成本低,功耗小
会者速回,本人急用,万分感谢相关人士。
联系QQ:1610306664

网友A:
0.1Hz/10uV的信号放大10000倍不是简单的事。

网友B:
当年我是先用仪表放大器,再跟2级普通放大。

网友C:
建议楼主使用斩波调零运放,比如ICL7650。
在这里应用仪表放大器效果可能不大好,因为仪表运放通常被用来精确放大的共模分量存在下的低电平信号,如在过程控制和生物医学中的传感器输出。

网友D:
个人赞同楼上意见。
另外,可以采用两级放大,每级100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用7650死定了。注意楼主的带宽要求。

网友F:
to 7楼:
你可能不太理解4楼的意思哦,我看了一下PDF。虽然7650的增益带宽积只有2MHz,如果放大20KHz的信号时,它是不行的。但是作为在本设计中它的作用不是放大信号,而是调节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滤除其1/f处的噪声和零点漂移的作用!

网友G:
源内阻小于30欧,可以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发给你的图,仅仅是个框架,但是作为完成作业,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