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流信号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11-12-10):
题二:设计一个弱电流信号放大电路
(1)信号频率范围:0.1Hz--20kHz
(2)信号幅度范围:10uA--100uA
(3)输出幅度范围:0.1V--1V,频率不变
(4)放大电路输入阻抗Ri>20k欧姆,输出阻抗Ro<10欧姆
(5)设计应实用性好,成本低,功耗小
高手速回,本人急用,万分感谢相关人士。
联系QQ:1610306664

网友A:
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如果是电压信号,应该给出输入电压幅度;如果是电流信号,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应该要求尽可能小才对。

网友B:
信号频率范围:0.1Hz--20kHz-------计数器设置,
2)信号幅度范围:10uA--100uA------运放器
(3)输出幅度范围:0.1V--1V,频率不变-----锁相环控制
(4)放大电路输入阻抗Ri>20k欧姆,输出阻抗Ro<10欧姆----运放器
5)设计应实用性好,成本低,功耗小-----隔离取样
电路设计出来用在电池内阻测量上,可测到MR级别

网友C:
先电流通过跨导转换为电压,然后低通过有源低通滤波。用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