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链接到电脑后没反应

楼主(2011-12-11):
软件显示未链接,并且pickit3只亮一个电源灯,其余两个不亮,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烧了,拆开看了看没有什么烧黑的痕迹,如果是烧了应该怎样检测修复。

网友A:
KIT3的使用需要你安装MPLAB或者PICKIT3的专用PC软件,则就能用了,没有打开这两个软件中的某一个,一般插上去就是没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