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5v单片机的io输出转成3v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特性

楼主(2011-12-11):
请问怎么将5v单片机的io输出转成3v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特性啊!!我用的是5v单片机,但很多模块都是最高3.3v的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楼主:
用分压的方法好吗??

网友A:
单通道可以用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多通道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
再不济换一个3.3V的单片机也不是难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具体的方法吗,比如说电路和芯片。。

网友B:
要分析具体的情况,信号速度是多少?两边接口的电平VIH VOH VIL VOL分别是多少,3.3V的有没有5V Tolerance的特点,有没有TTL输入兼容特性?有没有低功耗要求。无需求无设计。

网友C:
常在江湖走,哪能不收藏几个秘密武器呢
电平转换IC 要的下

网友D:
自己先去搜索“电平转换 电路”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好,但是可能把楼主贵死。

网友E:
电平转换芯片好,但是可能把楼主贵死。
引用 网友B:

恩,相当的贵,建议可以分压
  最好的方法是,开漏输出,上拉3.3V

网友F:
速度不高的话直接三极管。
你的单片机3.3V能工作吗?
可以的话改电压,不行换宽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驱动tft彩屏速度高吗?

网友G:
简单的做法串联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H:
串电阻最简单

网友B:
你是做着玩还是做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般要几百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稳压成3.3v  而是单片机io口信号!!!

网友B:
单向的话LVHC门是你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向呢!!有什么可靠一点的电路吗?

网友B:
就是电平转换器了,4根线要10元的成本。还有你5V那边支持TTL电平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  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J:
要不就串一个电阻   要不就用三极管  用电源芯片  个人觉得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概串多少欧姆的电阻?

楼主:
求回复。。。!!:Q

网友K:
高手真多

网友L:
曾经这样做过,0信号用MCU I/O输出0,1信号把MCU I/O改为input 模式,I/O内部带上拉,当然也可以外部给个上拉电阻,input 模式下漏电流很小,uA级的,对3.3V系统的I/O pin不会有损害。

楼主:
回复 网友L:

恩 刚请教过一个高手他也是这么跟我讲的。。我现在正要做呢!

网友M(2012-01-11):
两个电阻就解决了,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入电流=出电流,电压又=rxi就可以得到3.3v了输出在第二个电阻上。 双向也可以用三级管共发射级,放大电路只要基级和集电极电阻选的合适

网友M:
25# rebewn 47欧和97欧当然要io口有足够的电流输出

网友N(2012-02-11):
告诉你三种方法:
1,用电阻串在中间
2,用三极管或者MOS做电平转换(I2C经常用的,简单,一个管子加两个电阻搞定)
3,用专业用芯片(双向的有TXB0108等,单向的有如sn74lvc16t245等等,这时要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