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批——学习之4灯轮流点亮

楼主(2011-12-11):
项目文件:
引用文件:

引用文件只上传一次,以后的笔记将不再上传引用文件(库文件)

如果有什么地方解释得不对的,请指正,谢谢!
#include <stdio.h>                                   //加载C语言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库
#include "CMSIS\DeviceSupport\NUC1xx.h"                //加载NUC120宏文件
#include "Driver\DrvGPIO.h"                   //加载GPIO驱动函数库

/*   自定义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_loop(void)
{
         uint32_t j;
         for(j=0;j<60000;j++);
        for(j=0;j<60000;j++);
    for(j=0;j<60000;j++);
        for(j=0;j<60000;j++);
}
/*   自定义延时子程序结束  */

/*  主函数(程序入口函数)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num;//定义当前操作的引脚变量

        /* 定义系统运行晶震频率为12Mhz  SYSCLK =>12Mhz*/
        UNLOCKREG();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  设置4个灯用的管脚的运行方式为 输出模式  */
        /* 助学板的4个灯放在A区(我自已这样认为的)的2,3,4,5 脚 */

        DrvGPIO_Open(E_GPA,2,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GPA,3,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GPA,4,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GPA,5, E_IO_OUTPUT);

        //Set_System();
        num = 2;//初始化当前灯为1号灯(A区第2脚)
        DrvGPIO_ClrBit(E_GPA,num); //初始化第一个灯为点亮状态
        delay_loop(); //延时操作(点亮的时间间隔)
        while(1)
        {
                DrvGPIO_SetBit(E_GPA,num);        //灭掉当前的灯
                if(num>4)                                        //判断当前的灯是否为第四个灯,num=5为第四个灯 >4
                         num=2;                                        //如果是第四个灯则转到第1个灯,灯脚为2
                else
                        num++;                                        //如果不是第四个灯则灯的脚编号+1(也就是下一个灯)
                DrvGPIO_ClrBit(E_GPA,num);         //点亮下一个灯
                delay_loop(); //延时操作(点亮的时间间隔)
        }
}
/*  主函数(程序入口函数)结束 */

网友A:
恩,等板子来了,看下,先支持

网友B:
1.请进入鸟群,俺好直接找人,你们好交流
   菜农M0助学园地鸟群(QQ群号:134926671)
2.将每次的笔记注明第5批,否则真的不知道,因为新生要选美的。
3.笔记除了压缩包外,应该贴出主要的程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