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断返回后主程序不继续执行?

楼主(2011-12-11):
为什么中断返回后主程序不继续执行?

我想用红外遥控器控制实验板上的器件,比如led灯、蜂鸣器、继电器等等。接收红外遥控信号是用外中断0完成的,用PI口的8个led灯显示收到的信号的第3个字节的二进制码,但当中断返回以后,主程序中的
while(1)   //等待红外信号产生的中断
  {beep(); //检查中断返回后是否运行
     if(P1==0x15) P0=P1;               //如果收到的信号的第三个字是0x15,就用P0口的8个led灯显示
  else { P0=0XFF;}                         //否则P0口的灯不亮
    }
为什么不继续执行了?

程序如下:

实验板采用12MHZ晶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外中断0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控制端口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a[4];    //储存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nsigned int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void beep()  //蜂鸣器响一声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1ms();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250);       //延时
}

bit DeCode(void)        //解码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460)||(LowTime>660))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60)&&(HighTime<66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1=560次
              temp=temp&0x7f;       //(560-100=460, 560+100=66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430)&&(HighTime<193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1=1680次
              temp=temp|0x80;       //(1680-250=1430,1680+250=1930),则该位是1
       }
    a=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
    }
  if(a[2]==~a[3])    return 1;     //解码正确,返回1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EA=1;
   EX0=1;
   ET0=1;
   IT0=1;
    TMOD=0x01;
TR0=0;
   while(1)   //等待红外信号产生的中断
  {beep(); //检查中断返回后是否运行
     if(P1==0x15) P0=P1;
  else { P0=0XFF;}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8500)&&(LowTime<9500)&&(HighTime>4000)&&(HighTime<50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1.085=8294, 判断区间:8300-500=7800,8300+500=8800.
       if(DeCode()==1) //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
   {
    P1=a[2];
   //beep();//蜂鸣器响一声 提示解码成功
   }
   }
   EX0=1;   //开启外中断EX0
   //beep();
  }

网友A:
你开了T0的中断,但是没给它写中断服务函数吧?

网友B(2012-02-29):
在中断的倒数第二行加入 IE0=0;

网友C(2015-11-05):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的倒数第二行加入 IE0=0;

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替楼主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