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锂电池相关UL安全标准

楼主(2011-12-11):
(无正文)

网友A:
UL跟锂电池有关的标准有五个

楼主:
楼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UL1642是锂电池标准,主要是针对电芯安全标准的,UL2054是针对商用或者家用电池标准,而IEEE1725是针对北美移动电话用的可充电电池安全标准

网友A:
另外IEEE1625是针对移动计算机用多电芯可充电电池安全标准,最后UL60950是IT产品安全标准。

网友B:
为什么把它放在里面?

网友C:
因为有一些锂电池在做UL2054的时候,会搭配做了一些UL60950,这样做的主要是应用在IT产品的电池。

网友D:
UL2054主要适用于便携式的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其中一次电池在UL标准里面规定是不可充电的电池,二次电池主要是可充电电池,这些电池包括单节、多节、串联、并联以及串并联的多节电池组

网友E:
谁能介绍一下通常锂离子电池的保护原理图

网友E:
哥,解释一下啊

网友F:
这个线路分两级保护,第一级有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电流及短路保护功能;第二级保护要求在第一级保护失效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动作。

网友G:
在电池申请UL时会遇到一些测试问题,比如说短路测试、滥充测试还有LPS测试。
谁能说说呢

网友H:
①短路测试

短路测试在做UL测试的时候主要将电池的正负极使用80 ± 20 mW的负载短路,电池放电直至起火爆炸或者低于0.2V完全放空状态,或者内部电信的温度回到环境温度正负10度以内。做短路测试要注意,因为有一些方面是不需要做UL论证的,如果是非论证的保护器件在测试过程中会短接其中一道保护,如果你是加了另一层保护他只会短接其中一道保护。

网友H:
②滥充测试

第二个滥充测试,要求以C5X10的恒定电流充电,充电直至电芯或电池爆炸、漏液或内部电芯的外壳温度达到稳定或者降至环境温度,C5X10就是以两C的恒定电流充电,另外至少用C5X5的电流测试1个样品电池充电。对锂电池组电芯或者是电池串滥充测试的时候,实际上测试UL是有要求,每个电芯或者是并联电池串最小要加6V电压。

网友H:
③ LPS测试

第三我们常碰到的LPS测试问题,特别是新标准对LPS测试这块变动对我们电池保护元器件的影响比较大,这样测试主要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带非容性负载时最大输出电流,包括短路带负载测试,如果使用线路或者是正温度系数保护装置,如PPTC等要求5秒后的最大输出电流必须小于8.0A,最关键就是时间的改变5秒,其他保护装置则要求60秒后必须小于8安培。

楼主:
多谢大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