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幅度与频率关系图没太看明白

楼主(2011-12-11):
1、纵坐标什么意思? 输出幅度直接用V来表示不就行了吗,怎么出来的dB形式?
2、纵坐标dBV是什么意思?多了个V。。。。
3、4条线代表输入不同的电压值?RMS什么意思,记得讲随机噪声的时候有rms这个

网友A:
dBV就是对电压取对数,想想这张图上要是既画了1V的点又画了62.5mV,在线性坐标下你还看得清后者么?
RMS是真有效值,定义见这里http://en.wikipedia.org/wiki/Root_mean_square

网友B:
仅在对数坐标下,曲线才是图中那样:除转折处附近外,可以看成一条水平直线和一条倾斜直线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