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16*32点阵屏,求指导

楼主(2011-12-11):
因为是自己制版,所以线比较粗,过孔不能在贴片下 还有想请教下印制时如何对孔啊

楼主:
没人复吗?先占楼 做成后挂图

网友A:
呵呵,看上去不错,什么对孔?用电钻打孔后穿导线两面焊这,这样就能做过孔了。

楼主:
问题是印电路图时,上下面的孔不好对啊 上次对歪了 求方法

网友B(2012-02-13):
做几个对齐孔,先转印好一面,钻好对齐孔,再次转印另一面。我大学时就是这样做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C:
怎么用USB口直接供电?这个比较危险 最好将5V电源采用电源座

网友D:
自已做板!就是将二张打印好的热转映纸对好(在灯下),之后在粘紧一边,把电路塞里面就可以热转映了!

网友E:
同意5楼,另外电阻用直插的可以减少一些过孔,还可以2边焊接电阻引脚形成导通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