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让PPTC在过流保护的时候动作时间更快

楼主(2011-12-11):
大家讨论下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A:
很多厂家用low cost的器件。。。

网友B:
是啊,导致它能承受大电流的时间很短

网友C:
这样必然要求PPTC能很快的动作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就好了吧。

网友E:
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固然能动作更快,但是稳定工作电流值也会下降,可能会达不到客户要求。

网友F:
客户的要求还挺高啊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就好了吧。
引用 网友D:
是呀,阻值大一点虽然使得动作时间加快,就会造成它的hold能力降低

网友D:
是啊,这是矛盾的方面,所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H:
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围观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