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为300V左右的连续连续可调稳压芯片

楼主(2011-12-11):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没有这样的芯片(集成电路),只能使用分立元器件和集成电路混合构成的电路。

楼主:
是啊 可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稳压芯片呢?

网友A:
3楼:
此处需要使用的不是稳压芯片,而是普通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回答,IOUT?精度等

网友C:
买我们公司的电源吧

楼主:
输出电压250到300V可调,输出电流200mA左右,选择什么可调稳压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