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后I/O口默认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1-12-11):
88/89F2051,复位后I/O口默认是什么状态

网友A:
通过code option可以选择为准双向,也可以选择为floating

网友B:
代码选项选择为floating,对于高电平驱动的外部继电器等负载,上电复位就不会误动作了吧?

网友C:
恩。对的。这个是当然的。

网友D:
有一些特殊口,如果使用串口烧写,会有输出高,这些口是 TXD, RXD以及判断进入ISP的两个口:P1.0,P1.1

楼主:
那就结贴了

网友E:
88F2051/4051在使能ISP,并且进入ISP情况下,会在P3口输出100ms的高;这个是ISP程序的问题,在新出厂的IC(2011年10月)已经修改掉了

网友F(2012-02-09):
我在下载选项中设置为:IO is input only mode when reset occurs.实际上上电时IO脚也为高电平。不知道咋弄,纠结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E:
88f4051系列前期的IC,boot Rom中有个错误,会在上电的时候将P3口置高,在11年10月份已经修改掉了

网友F:
我是11月份拿的样品,不会是给我的是以前的片子吧?

网友E:
要看生产日期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具体看生产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