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烧了

楼主(2011-12-11):
(无正文)

楼主:
而且一直烧的是模拟电源3.3V端口。

网友A:
先上电源负极呢?

网友A:
再上电源正极

楼主:
再上电源正极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DSP就不会烧了。

网友B: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网友B:
不都是线接好了,开电源的时候同时上电吗?

网友C:
顶楼上,你先上正极,再上负级,这个操作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C:
应该正负极接好之后,再通电.这才安全.

网友D:
木有这样的道理,应该先上哪个都可以,一定是硬件上存在不对的地方,或者你电源有高压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