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源疑惑--求助

楼主(2011-12-11):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现手上有一电源,公司现要求降低成本,要求将图中的电路再进行简化。现有两个问题:1.图中A模块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省掉?2.B模块是否可以用一只4.7V/0.5W的稳压器来替代?(输出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
省成本是吧,R1,L1,R3,R16,C3,D6,L2,C6,都去掉吧,B换成稳压管串到R4下面,A也不要了。;P

A是过流保护

楼主:
感谢2楼大虾的回帖,你说的个别元件我的确已经省掉了,还把桥式整流改成半波了。B模块用稳压管替代的话是否为负极接光耦2脚,正极直接接地?另外关于A模块的工作原理能否阐述一下,谢谢。

网友A:
4.7V的稳压管,太高了
省成本,F1也去掉吧,一段焊锡丝搞定;P

R14电压高过PN结,Q2导通

3# LO单片机VE

楼主:
那我用大概几V的稳压管能使输出电压维持在5.2V左右?用稳压管替代431电路除了精度降低外是否还有其他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