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v到3.3v的电源设计

楼主(2011-12-11):
求24v到3.3v的电源设计  供应stm32f103ve使用
尽量使电源输出平稳

网友A:
如电流不大建议用34063,可达500mA。

网友B:
建议买个电源模块,比如金升阳的,24V转到5V,k7805-500,然后LDO比如AMS1117到3.3V
如果需要好一点的LDO,可以选择PSRR高一点的

网友C:
想要效率和稳定兼顾,那么DC-DC做前级(34063或其它芯片,选择余地很大),稳压到3.6V,然后再加一级LDO,MD53U50,SOT89,可以有500mA输出,足够用了.关键是价格便宜.

网友D:
很多人天真的以为线性稳压器能降低开关稳压器的纹波,所以在开关电源后面再加一级78xx或者LDO试图提高电源质量,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78xx和LDO的单增益带宽撑死也就1MHz,对34063的纹波起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想要改善34063的纹波(其实纯数字电路完全没有必要改善,但有模拟ADC等功能的时候,改善纹波就很有意义了),只能用无源LC滤波的形式。

网友E:
可以直接使用7812+AM1117(3.3v),这样纹波会很小

网友C:
很多人天真的以为线性稳压器能降低开关稳压器的纹波,所以在开关电源后面再加一级78xx或者LDO试图提高电源质量,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78xx和LDO的单增益带宽撑死也就1MHz,对34063的纹波起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想要 ...
引用 网友D:

加LDO类线性电源未必一定是为了降低纹波,纹波仅仅电源的一个参数,我们行业就是用高精度ADC的,20~24位的,看过很多欧美日同行的高端设备,电源大部分使用了开关电源,或者DC-DC,AD部分的电源供电如果进入的电压较高,那么我看到过的板子,几乎是无一例外地都用了DC-DC和LDO的方式,比较经典的一个设备,电源就一个220V输入,24V4A输出的开关电源,要同时供给步进电机,热敏打印头,VFD,主板等设备供电,其中给AD供电采用的一个一体化的DC-DC模块,输出12V,经过7809+7805两级降压稳压给AD部分。

网友F:
模拟电路里水太深了…… 自己做的一个板子,用示波器在 7805 后面可以看到和开关电源的毛刺一样的纹波,导致 AD 值上下浮动 100 ……

网友G:
这个做好也不容易啊

网友H:
去凌特看看吧,很多芯片都可以用,还可以申请样片。www.linear.com

网友:
7812+AM1117(3.3v),这个试过吗,你可以看看。

网友I:
其实,TI的54231,看看手册就行了,很不错的,直接3.3V。

网友J:
采用集成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