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有难度mosfet设计题

楼主(2011-12-11):
要求:单管放大,增益大于等于20dB,输出可达20V峰峰值,带载50欧姆,3dB带宽10Hz到1MHz谁来挑战一下哈

网友A:
找本功放书看看就应该有答案

楼主:
2# zjp8683463 我看了很多资料,但是还是拿这个设计没有办法啊,负载电阻是在是太重了

网友B:
MOS管使用IRF631,做了个仿真
N-Channel Power MOSFETs, 12A, 150-200 V
静态电流267.75mA(不要奇怪这个静态电流,50欧负载需要使Gm达到200mS以上,而且输出摆幅>20V限定了电阻上的静态电压降必须大于10V也就是至少也要200mA),输入输出直接耦合(改交流耦合很容易),带源级负反馈,输出负载电容1000pF(绝对大于正常情况下PCB上的分布电容),供电单电源30V
VG1,dc=4.3v;R1=50;R2=2

网友A:
单管一般就3种形式.
既要电压放大又要大负载,那么只能增加电源电压或减少输出阻抗(静态电流大).

楼主:
4# bbyeah 谢谢您细心解答,我是新手,对您说的有如下疑问:1.50欧姆电阻怎么确定的gm值啊2.直流和交流怎么可以直接耦合呀
3.dc=4.3V什么意思呀
4.输出负载电容是什么东西呀
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楼主:
5# zjp8683463 恩,这个我懂,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好细节

网友B:
4# bbyeah 谢谢您细心解答,我是新手,对您说的有如下疑问:1.50欧姆电阻怎么确定的gm值啊2.直流和交流怎么可以直接耦合呀
3.dc=4.3V什么意思呀
4.输出负载电容是什么东西呀
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
引用 楼主:

小信号电压增益A=Gm*RL
直接耦合和交流耦合是放大器的特性,交流耦合的作用是分离直流和交流通路
这里的4.3V就是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给MOS提供静态工作点的,交流耦合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由放大器内部偏置电路决定
输出负载电容这个词不需要再解释了吧?负载电容决定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楼主:
8# bbyeah 哦,看懂了,您是把负载放到漏极上面呀,呵呵,这个就好实现了,我一直在想怎么用共源极接地,把负载放到输出上,好的,谢谢您的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