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用手机充电器供电会有损害吗?

楼主(2011-12-11):
标准是要5V的,在实验板上做了个跑马灯,实测5.9V,能运行,但是不怎么放心啊!

网友A:
挑选5V的充电器。
有些充电器,特别是Nokia的,可能比较高。
国产的标准是5V。
要么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B:
最高是5.5吧 ?

网友A:
有些充电器会高达8V左右的。做电子的要自己测试,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C:
先测一下输出再用吧。
前几天用一个写着6.5V输出的变压器插板子上,把USB芯片PL2303给烧了。单片机没事
后来拿三用表测,输出有16.5V。马德,相当坑爹啊

网友C:
另外手机充电器是恒流输出,最好别用!花钱几块钱买个稳压电源吧
单片机容压比较大,不代表板子上其他芯片容压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容压较大,这个就放心了,板上无其它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见过手机充电器爆炸过不止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同学的,拆开看是里面的13003炸了,,这个手机充电器的确不怎么安全,尤其是杂牌的

网友C:
手机充电器,再自己用7805搭一个稳压!
电源还是稳定点好

网友D:
7805 1117 稳压一下就好了